久菱HISA BASHI瓦斯熱水器常常無法點火.

楼主(2018-01-18):
久菱HISA BASHI瓦斯熱水器常常無法點火,估計使用12年以上.

症狀:
1. 常常無法點火.
2. 有時可以點火時,點火器卻一直在點火,即使沒有打開水龍頭也一直在點火,所以只能把電池拿掉.

雖然在懷疑點火器有問題,但是仍無法確認.

想請問一下有這方面經驗的痞友們,該以如何的步驟來確認問題點?
若是點火器壞了,好買嗎,到哪裡買?
需要完全相同才能用嗎?

另外有一點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當沒有打開瓦斯時,由牆壁出來流入的水(與右邊的水龍頭同水源)的溫度竟然與流出的水(左邊的水龍頭)溫度明顯不同,怪哉!

謝謝.

圖片有顯示水流方向.

网友A:
微動開關換一下看看~

网友B:
微動開關跟推桿查看一下

沒開瓦斯時, 進出水兩邊的溫度不同應該只有一小段時間吧; 就是管線週遭的積熱或冷卻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動開關換一下看看~

謝謝你.
初步檢查可能是微動開關內部彈性不良.

网友C:
這熱水器有沒有強制排氣啊?若沒有又裝在室內危險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動開關跟推桿查看一下

之前有查過網路,結果每人說的都不同.

>沒開瓦斯時, 進出水兩邊的溫度不同應該只有一小段時間吧; 就是管線週遭的積熱或冷卻效應.

瓦斯都沒有開的冷水狀態下,兩邊的水溫就是不同的,就是怪,不知以前安裝水管在牆壁裡面的情形如何,第一張照片右邊的中間那個水龍頭就是控制水進入熱水器的的水龍頭開關.

网友D:
王大哥  瓦斯熱水器裝在室內很危險耶!
現在又住在大宅門、
這樣不好耶!
這台幾年了!
控制器ic壞了、
一般壽命4~5年、
這個我有經驗。
保證換掉解煩惱。

网友E:
熱水器裝室內?

檢查微動開關,水盤連桿,水盤皮。

沒改善的話,就只好換點火IC了,網拍很多。

雷老師教學時間:
紅色的是母火電磁閥,綠色的是主爐電磁閥。
拆掉接線,與鐵殼打阻值。一個大約20歐姆,另一個打約40~50歐姆。
哪個是哪個,年紀大,偶忘記了

网友:
如果推桿不順就是水盤皮有水垢或破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王大哥  瓦斯熱水器裝在室內很危險耶!
現在又住在大宅門、
這樣不好耶!

控制器沒壞,應該是微動開關出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器沒壞,應該是微動開關出問題了.

微動開關沒壞、因為會點火、
而且點火了已經有大火、
還持續點這就是控制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熱水器有沒有強制排氣啊?若沒有又裝在室內危險耶!

臭氣在室內並不好聞,都開抽油煙機吸出廢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臭氣在室內並不好聞,都開抽油煙機吸出廢氣.

萬一漏瓦斯、不是更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熱水器裝室內?

檢查微動開關,水盤連桿,水盤皮。

雷大,謝謝你.
初步檢查可能是微動開關內部彈性不良.

教學資料先存起來,以後有時間再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動開關沒壞、因為會點火、
而且點火了已經有大火、
還持續點這就是控制問題。 ...

我是微微扳動壓微ˋ動開關的彈簧,暫時可以用,等有買微ˋ動開關時再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萬一漏瓦斯、不是更危險

不會啦.我們一整年都有開窗戶,所以不用擔心,只是臭味難聞.
會這樣是因為以前的施工者隨意亂做,沒有把廢氣管通到外面造成的.
以前在板橋時瓦斯也是裝在室內,所以窗戶也都隨時保持兩邊打開對流,後來也有改強制排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微微扳動壓微ˋ動開關的彈簧,暫時可以用,等有買微ˋ動開關時再換.

用一般微動也可以改。
裡面的鐵片留下、
可以移花接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般維動也可以改。
裡面的鐵片留下、
可以移花接木

以後買一個新的比較方便啦.

网友F:
紫色的盒子(點火IC模組)掛了,換新的就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紫色的盒子(點火IC模組)掛了,換新的就會好

你認為已壞的原因為何?

我是不確定點火IC模組是否有壞,若是以後換了微動開關後都回復正常,那就是沒有壞了.

网友E:
微動開關有兩種,一種壓下是On,一種壓下是Off。
你這好像是壓下是On的那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認為已壞的原因為何?

我是不確定點火IC模組是否有壞,若是以後換了微動開關後都回復正常,那就是沒有壞 ...

<<你認為已壞的原因為何?>>
因為我有維修過的經驗提供您參考,
S大如果認為是微動開關問題,只要開關熱水觀察其動作是否正常?
或者用萬用電表測一下微動開關上下導通是否正常即可自我判斷 !
再提供S大參考,點火IC模組可到沒有屋頂買到,
老機子應是用常開型溫度感知器,自己研究一下再買,不要買錯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為我有維修過的經驗提供您參考,
S大如果認為是微動開關問題,只要開關熱水觀察其動作是否正常?
或者用 ...

我也是維修過…這樣的情形、
樓下及樓上各一台、
狀況不盡相同…
但換掉ic控制器都沒再發生問題。
現在變成維修熱水器專家。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動開關有兩種,一種壓下是On,一種壓下是Off。
你這好像是壓下是On的那種 ...

若要買的話,我會拆掉去材料行對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為我有維修過的經驗提供您參考,
S大如果認為是微動開關問題,只要開關熱水觀察其動作是否正常?
或者用 ...

目前調整微動開關的彈簧片,水盤的控制桿上下時,微動開關動作正常,要再連續用個幾天就知道是否只有微動開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