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ndroid手機發文

楼主(2018-01-18):
使用android手機上傳相機圖片並發文:
一、先拍照,這很重要!

二、使用相片編輯APP編輯相片。
這裡大胖使用以下這個APP,並選取圖片

選好了以後,再選那個圖示縮圖

這個尺寸大胖不解釋

這裡就是縮好的圖片,請記一下儲存在手機裡的路徑

三、使用手機版的CHROME進Pigoo,並切換至電腦版網站。
三小點是硬道理,請熟記

四、發文並切換至進階模式。

五、選取圖片及上傳並編輯文章。
六、完成,恭喜你!您現在看得就是大胖的純手機發文!

BUT,圖片還是太大怎麼辦,
使用APP裁切一下保留重點,就行了。

网友:
真的是感動~~~
只可惜那個APP 沒有壓縮功能,不然就100分了

网友:
哇~~~大胖要改行當 mcu 開發工作了。

网友:
大胖真是細心體貼會員們n_116|

网友:
原來要縮圖... 現在知道了
謝謝大胖分享縮圖app

网友:
大胖這些相片拍的真好, 完全看不出是用手機拍的, 請問是用那款手機!

楼主:
想轉行但不敢,畢竟做一行怨一行!
手機是華為 MATE8,
只有前四張是拍照的,有PCB的那些,
其他都是手機螢幕截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轉行但不敢,畢竟做一行怨一行!
手機是華為 MATE8,
只有前四張是拍照的,有PCB的那些,

大胖客氣了,你很優秀的, 我以前還向你買過 arduino 的配件!
開個玩笑,看你的大頭照, 有點像顏寬恒。。失敬, 失敬!

网友A:
可用一般手機內建的功能,螢幕截圖→ 裁切,就不需要安裝其他App縮圖,
因螢幕解析度大多1080*1920,截圖就是1080*1920。
只不過,明明檔案很小,卻三不五時跳出檔案太大而上傳失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用一般手機內建的功能,螢幕截圖→ 裁切,就不需要安裝其他App縮圖,
因螢幕解析度大多1080*1920,截圖就 ...

檔案明明很小是多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檔案明明很小是多小呢?

第2張截圖是沒被裁切過的原寸大小,約159KB。
上傳後右下角多個pigoo.com logo變173KB。

一開始傳不上去,會出現截圖中的訊息,後來換其他的截圖檔案才可以!

查了一下...雖然寫檔案: 小於4MB,
提示: 不能超過225280字節應該是225,280 Byte/1024, 也就是220KB。

當png圖檔的顏色較複雜時, 很有可能超過220KB,
我查了一下之前傳不上去的png截圖檔,有些是250KB,有些是1MB左右(有截圖到樓主的照片)。

所以, 除了4MB之外, 應該是  pigoo 論壇對於png檔又另有220KB的限制。

网友:
不知大胖在寫文章的過程有沒有在心裡OS 00XX00XX?

以前我的Android是用圖片壓縮APP --- 簡單照片.

這裡也有一大堆免費的相片編輯器.
https://play.google.com/store/se ... c=apps&hl=zh_TW

楼主:
還好啦,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玩法,
照規距來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