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狗不知跑哪去了

楼主(2018-01-19):
公狗不知跑到哪邊去了 該不會跟天冷有關吧 去找..........需要溫暖
連按5次重整畫面 都沒看到公狗 第6次才跑回來

网友A:
這種情形應該很少發生才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形應該很少發生才是吧!

我還蠻常碰到~~不多但不是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還蠻常碰到~~不多但不是很少

這是從Google 的主機發出的,居然還常常發生?真是神奇

网友C:
  "4魚3木" 的 "公狗" 壓下去都不會開新 視窗|分頁 直接蓋掉討論頁面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魚3木" 的 "公狗" 壓下去都不會開新 視窗|分頁 直接蓋掉討論頁面耶!

大概是電腦設定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電腦設定問題吧?

  地板 2# 3# 除了咱所述的 "4魚3木" 外, 其它的壓下老鼠皆可於新 視窗|頁籤 開啟 "公狗" 鏈結.
  不只本論壇, 其它的論壇、網站都一樣呢!

  故咱也不確定是哪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