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汽車蓄電池

楼主(2018-01-19):
問汽車蓄電池

汽車沒電了,
電池拆下來充電,
有四個區塊會冒泡,
兩個區塊都不會冒泡,
是不是這兩個區塊有甚麼問題??
長時間充電或是用大電流充電,
能夠修復嗎??

网友A:
直接電表接鐵絲探到相鄰的水槽測測電壓, 沒有2V就是極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電表接鐵絲探到相鄰的水槽測測電壓, 沒有2V就是極板短路了

是要碰水,還是碰鉛板

网友:
要碰水,猜的...
碰鉛板 '容易'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