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圖中壓接保險絲的端子和壓接鉗是那一種

楼主(2018-01-19):
請問圖中壓接保險絲的端子和壓接鉗是那一種
端子好像光華商場電子街買不到
而壓接鉗小弟不曉得像這一種端子
應該要搭配何種端子鉗使用

楼主:
請問蔡董他是使用何種端子

网友A:
用這種也可以,或是用尖嘴鉗也行,斜口鉗也,力道要拿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種也可以,或是用尖嘴鉗也行,斜口鉗也,力道要拿捏一下,

這種不是一般的剶線鉗
没想到居然能這樣使用

請問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這種端子的名稱
我在電子材料行没看過這種端子
不曉得那裏買的到這種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不是一般的剶線鉗
没想到居然能這樣使用

我猜你應該不會常用,只是要用一次而以,應該 「振宇 五金」只要是端子,應該都可以用,

网友:
我第一次是用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應該不會常用,只是要用一次而以,應該 「振宇 五金」只要是端子,應該都可以用, ...

我在維修溫渡保險絲
是使用小的壓接套管
因為拆解維修小家電
常看到這一種端子
感覺不錯用
所以很好奇
想知道是何種端子和壓接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維修溫渡保險絲
是使用小的壓接套管
因為拆解維修小家電

那種端子應該是買不到吧,端子鉗就看你想要用那一種

你不覺得很像,只是只有後端而以,可能是工廠要節省成本,或是只有工廠才會用的到,所以五金行不會賣吧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
使用這一種的壓接套管
當時維修電風扇
去買溫度保險絲老闆推薦
老闆說可不要用焊接
以免溫度保險絲燒壞
可是之後看朋友維修電風扇
他溫度保險絲是用焊接方式
所以現今也是使用焊接
除了一般耐溫較高的溫度保險絲
就會使用套管之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
使用這一種的壓接套管
當時維修電風扇

那個需要練過的,因為用壓的,百分百成功,而且 溫度保險絲,要看地方買,要不然價格不一樣,我買過一顆$15元呢,如果焊壞了,就GG了,

网友B:
  它叫 "C型接續端子".

  小型 (適用線徑 1.0~1.5 mm): 沒屋頂 Y!
  中型 (適用線徑 2.0~3.3 mm): Y! 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端子應該是買不到吧,端子鉗就看你想要用那一種

這種方式我有使用過
把尾端剪下使用
可是我總覺得壓接的不漂亮

我以前是用圖片下方的壓接套管
我在網路上找到
上圖聽說是摩托車線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需要練過的,因為用壓的,百分百成功,而且 溫度保險絲,要看地方買,要不然價格不一樣,我買過一顆$ ...

溫渡保險絲有價差
有的好像15元有的12元還是10元

要練過我是覺得還好
我是焊一下
烙鐵不要停留太久
如果没焊好
就不要立即再焊
等一下讓他冷卻一點
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叫 "C型接續端子".

  小型 (適用線徑 1.0~1.5 mm): 沒屋頂 Y!

nessie 大
所提供的網址
那跟我買的一樣
不過我問過賣家
他們没有賣這一種壓接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方式我有使用過
把尾端剪下使用
可是我總覺得壓接的不漂亮

jhong_hua2015 大
下圖
這個是電力系統在用的套管對接用,小到控制大到高壓線路體積也會跟著變化,工具也會變大非人力所為,都要電動或油壓設備。

這鉗子最好用剝、拉、壓、夾、剪線就屬這支,也是損耗最多的一支。
電工考試非他莫屬,3.5M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jhong_hua2015 大
下圖
這個是電力系統在用的套管對接用,小到控制大到高壓線路體積也會跟著變化,工具也 ...

一般我使用都在溫度保險絲
所以大多用小型的

大型的好像没什麼在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方式我有使用過
把尾端剪下使用
可是我總覺得壓接的不漂亮

壓接的不美觀應該是沒選對工具,可參考蔡大回的帖子17樓的第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jhong_hua2015 大
下圖
這個是電力系統在用的套管對接用,小到控制大到高壓線路體積也會跟著變化,工具也 ...

有買過類似一把230元
可是只要銅製較硬的
都不能壓製
因為不常用
就不曉得扔到那裏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接的不美觀應該是沒選對工具,可參考蔡大回的帖子17樓的第一把

Engineer PA01 這一把不錯還能斷螺絲
工具真的一份錢一份貨
還是要買有品牌的比較有保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溫渡保險絲有價差
有的好像15元有的12元還是10元

學姐有賣、價格很實惠、
電風扇用焊接即可、
要焊時用濕衛生紙、
包住保險絲端、
這樣保證不會燒毀、
不用買壓接端子及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學姐有賣、價格很實惠、
電風扇用焊接即可、
要焊時用濕衛生紙、

sandy319 姐
溫度保險絲我之前有去電子材料行
進了好幾個
所以要把那一些溫度保險絲消化完
也很久

如有需要工具或材料
我當然是找學姐購買
不過還是要看需求

電風扇焊接方式
我很幸運的一次都没失敗過

謝謝 sandy319 姐
提供這一個方法

像烤箱的溫度保險絲就不能用焊接
所以工具方面還是要準備

网友E: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姐
溫度保險絲我之前有去電子材料行
進了好幾個

你有常換烤箱的保險絲嗎?
如果不常用、
用Y形端子、
剪掉V部份、
利用圓形柱、
鉗子壓幾下就可以了、
不常用買一買可能又會不見、
利用現成工具即可…
壓的漂不漂亮沒關係、
安全問題及功能有達到就好、
維修物品不是在製造產品、
不用拘泥在小處。
這問題之前也有人問過。

网友:
只換一根保險絲,
小妹家裡窮,買不起鉗子啊,
尖頭鉗斜口鉗壓一下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常換烤箱的保險絲嗎?
如果不常用、
用Y形端子、

維修烤箱倒是不多
要有壞掉的扔出來
才有機會練功

謝謝 sandy319 姐
所提供的利用Y形端子的另一類壓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接的不美觀應該是沒選對工具,可參考蔡大回的帖子17樓的第一把

謝謝蔡董分享
以及 Dave 大推薦的神兵利器
小弟花了1250元 購入
再搭配端子
就能達到我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