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富士丸電視閃紅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8-01-19):
富士丸液晶電視原本可以看,後來開機就閃紅燈,看了論壇專家維修文,自行拆背蓋後,看了主電源版也沒看出異常故障零件,想問各位專家,第一次拆液晶電視要從哪測量,或可能故障零件,感謝了。

网友:
先從電源版5V查起

网友:
電錶,烙鐵,錫

网友:
大約5 6年前,朋友給了我一台同廠牌37吋的,一插電源待機紅燈就一直閃啊閃的,我也知道是電源版有問題,斷斷續續反反覆覆的查了多次,一直也找不到頭緒,電源板上的零件也換了又換,還是沒修好,最後還是在朋友的回收場裡找了一塊相近的電源板給換上去才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