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SUS VS238 背光燈條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20):
ASUS VS238 背光燈條不亮維修實例

1.型號~ASUS VS238

2.故障情形:開機後電源指示藍燈亮,接電腦輸出訊號用強光LED燈照射螢幕隱約看得到影像

3.內部照

4.電源/LED升壓板正面,檢測各組電源輸出正常,接電開機測試可看到LED燈條亮一下馬上熄滅,成因有二:
A.升壓板故障跳保護
B.LED燈條故障/老化,造成升壓板跳保護

5.電源/LED升壓板背面

6.面板型號

7.下載面板規格書找出LED排線定義,先用LED燈測試器不拆面板測試,第1組18燈串連(60.6V),
第2組18燈串連(57.5V)2組壓差3.1V

8.所以決定拆開面板一探究竟,採側光式36燈燈條(18燈2串)

9.第1組18燈串連(60.6V),點燈測試每顆LED燈珠發光正常,不閃不滅

10.第2組18燈串連(57.5V),點燈測試每顆LED燈珠發光正常,不閃不滅

11.LED燈條還算正常,故問題還是出在LED升壓板,本身保護電路設定太窄,嘗試改變一些電阻值/電容值也
無進展,決定換掉升壓板,採用通用升壓板方案~省時省工~

12.拆下原本外掛升壓板,標示接點定義

13.取出通用升壓板比對接點定義

14.通用升壓板背面用雙面膠黏貼固定於電源板適當位置,配線連接電源正極、接地、背光ON/OFF(ENA)、背
光亮度調整(DIM)

15.測試升壓板輸入電壓19.15V(無負載)

16.測試升壓板輸入電壓17.68V(有負載~LED點亮~)

17.測試升壓板輸出電壓67V(有負載~LED點亮~)

18.AD板

19.AD板電容更新

20.完修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