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acBook pro 13寸 Retina A1425 (Early 2013) 鍵盤更換

楼主(2018-01-20):
修一個同事小孩Macbook pro 因為碰到液體(酒精)而造成的鍵盤失靈,鍵盤背光不亮,無法充電跟開機不正常的問題。
拿去給Apple 修的話要$800USD 起跳, 只好自已動手...
Google 了一些資料應該就是鍵盤跟背光板故障造成所有的問題。
網上買的零件寄達,就動手來處理了。
基本上主機板與週邊(風扇, CPU 導熱管, 充電埠, USB, mini display port) 都要拆光 (電池與螢幕不用拆),因為全鋁機殼Unibody的設計,鍵盤在組裝時是最先裝上的,所以只能最後拆,而且還必須用暴力把鍵盤拆下 !! (有影片),再順便把鬆掉的螢幕給鎖緊,經過拆解跟復原後,開機測試鍵盤與背光功能,沒有前述的問題了,完修!!

新鍵盤與發光板

無法正常開機, 打開背板, 拆下主機板

繼續拆除零件, 順便把鬆掉的螢幕上緊, 把鍵盤發光板撕下來

只能用暴力的方式移除鍵盤 (影片)

把鍵盤拆下來了

復原, 測試, 一切正常! 完修!

网友A:
MacBook 你是買新的嗎?
假設你這一台,有一天被別人撿到,可以像手機那樣找回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Book 你是買新的嗎?
假設你這一台,有一天被別人撿到,可以像手機那樣找回來嗎 ...

這部MacBook pro是我同事的。
假如有登入Apple ID, 就可以使用find my iPhone
來找,但是必須在有網路的條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MacBook pro是我同事的。
假如有登入Apple ID, 就可以使用find my iPhone
來找,但是必須在有網路的 ...

所以登入Apple ID,也一定要是他的,如果重新申請一個,也沒折了,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