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中固態電容耐壓和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8-01-20):
印NA 22 D333
請指點謝謝各位

网友:
應該是22uf,至於耐壓我看不出來。可以用電表量一下兩端,找適合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s://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47799

是22UF 33V?

网友B:
官網代號 e=2.5 g=4 j=6.3 A=10 C=16 D=20V E=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代號 e=2.5 g=4 j=6.3 A=10 C=16 D=20V E=25V

原來22nf 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