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奔馳125放隔夜啟動困難,疑似吃不到油..

楼主(2018-01-20):
請問一下各位,我的光陽奔馳125前幾個星期燒過啟動馬達換新過,

啟動繼電器也一併換新,平常發動也正常,但是只要放隔夜第一次就很難啟動,

要邊按啟動邊加油門才會慢慢噗噗噗的啟動好像化油器吃不到油一樣,

啟動過後一整天再啟動都沒有問題一點就亮,只要放過隔夜一早啟動問題又來了,

一定要邊加油門邊按啟動,CDI換過備用新品一樣,自動阻風門也換過,

電池用了約半年未啟動時是13v,啟動後變13.4v~13.6v應該是正常,

請問這是油路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A:
量一下電瓶起動時,電壓剩多少~一般是電瓶快掛了~

上個月才自己換過電瓶,一按啟動,電瓶電壓瞬間掉到只剩8V

如電瓶沒問題,那好像是化油器內有個薄膜有問題~

真的不行,還是去機車行比較快~

网友:
化油器居多,因為我家這台豪邁也是這樣,至少要發動一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電瓶起動時,電壓剩多少~一般是電瓶快掛了~

上個月才自己換過電瓶,一按啟動,電瓶電壓瞬間掉到只剩8V

電瓶換過了,負壓模還沒有檢查改天拆開來看看,有牽去給車行看過說是化油器液面的問題.

啟動後有汽油味..

网友:
有 換過火星塞嗎?
或驗過 氣缸壓力嗎?

网友:
沒有先調整怠速混合比嗎,這個不對也會冷車難發,何況樓主阻風門都換了
再不行要考慮點火線圈

楼主:
有 換過火星塞嗎?
或驗過 氣缸壓力嗎?

火星塞換過,沒有量過汽缸壓力,要怎麼量呢?

沒有先調整怠速混合比嗎,這個不對也會冷車難發,何況樓主阻風門都換了
再不行要考慮點火線圈

點火線圈換過,怠速混合比螺絲要調小或調大呢?早上第一次啟動有汽油味,後來就不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塞換過,沒有量過汽缸壓力,要怎麼量呢?

网友:
大大
建議去總經銷商處修理檢查,他們車輛數多經驗豐富

网友B:
你說到重點了 有汽油味
也許空濾太髒導致油太多點不太起來
或者點火高壓線圈點火能力不足 或火星塞
也有可能汽門漏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到重點了 有汽油味
也許空濾太髒導致油太多點不太起來
或者點火高壓線圈點火能力不足 或火星塞

請教一下,如果說是點火高壓線圈或是火星塞的問題那為什麼

早晨第一發啟動之後不管再啟動幾次都是正常的,一點就發,很怪,

騎乘的時候也很正常加速平穩也不會熄火,汽門的部分是化油器嗎?

高壓線圈.點火線圈.火星塞.空濾.自動油杯都換過,車行老闆說東西差不多

被我換光了大概可以再買一台新的,最好一台新摩托車一兩千元就買的到啦!!

看網路說上只要是啟動時有汽油味化油器就是不正常?液面過高的緣故?

之前牽去給車行看說不是CDI和電池的問題...

今日早晨啟動又更難發動了按了好幾次電門和加速才慢慢噗噗噗...

問題真辣手,我看換四輪的好了...X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如果說是點火高壓線圈或是火星塞的問題那為什麼

早晨第一發啟動之後不管再啟動幾次都是正常的, ...

你早上有催油門很多,才會發動。如果不要催油門,多久會發動,

网友:
換一家機車行問問;感覺是老車的毛病。

网友D:
你是不是喝了9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如果說是點火高壓線圈或是火星塞的問題那為什麼

早晨第一發啟動之後不管再啟動幾次都是正常的, ...

清晨溫度最低 如果這時後點火很弱 當然點不起來
前兩個禮拜(豪邁) 也是冷車難發 車主發到沒電 火星塞也才兩個月前換過
第一時間我先幫她換CDI(因為我比較懶才三顆螺絲)結果無效
難發或發不動原則第一換火星塞 管他哪時候換的 拆下來時候 只是火星塞濕掉
換了之後 就發動了(有汽油味)
我的豪邁 剛交車時候當天第一次啟動難發(排氣管有汽油味)換CDI解決
後來有增加CC數到155 騎了三年 改裝的高壓線圈偶發性點火不良
換了原廠點火比改裝的弱的高壓線圈 也是難發 調整化油器解決(有汽油味)
我的DIO有過火星塞會跳火 裝上去就是難發 換了也就可以發動(有汽油味)
迪爵 以達到完全發不動 拆下空慮綠網就解決 所以換新濾網(有汽油味)
老大的JOG50 也是難發 調整化油器解決(有汽油味)

難發或發不動我都先以下這步驟(化油車)
1 火星塞更換順便檢查有無跳火
2 拆濾網看是否好發
3 更換CDI(很會假鬼假怪搞出很多狀況)
例如 上一秒都好好的下一秒就不給發
或回油門放個響砲  冷車難發 加速不順 點火異常...
4 檢查崎管是否破裂 檢查化油器負壓模 阻風門 清潔 調整
5 檢查 高壓線圈阻值 高壓線 火星塞蓋 或是否漏電

題外話 常常清晨被不同化油機車發不動的吵醒 (聽馬達轉速就可以知道有沒有轉油門 或者電瓶 積碳問題)

网友:
搜關鍵字 "自動阻風門"
隨機抓幾篇網文,樓主參考一下

清洗光陽豪邁奔馳125化油器
GSR化油版冷車啟動轉速過高或過低熄火及熱車怠速不穩之
清洗台鈴星艦100化油器cvk前拉式,原因是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晨溫度最低 如果這時後點火很弱 當然點不起來
前兩個禮拜(豪邁) 也是冷車難發 車主發到沒電 火星塞也才 ...

謝謝q大說明,
剛好我的車也有類似問題,找時間換CDI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早上有催油門很多,才會發動。如果不要催油門,多久會發動,

今天早上一發就啟動還不用催油門,啟動後也沒有快要熄火的狀態,見鬼了...

試過幾次關掉再啟動一樣一點就亮,這是什麼情形...XD...

网友E:
1.浮筒室油面這個很詭異,萬一問題不是浮筒而是三角針閥基本上都建議換顆新的化油器
2.如果是油汽過濃,一開始發不動拆下火星塞,電極應該是濕的
3.以您換了這麼多零件,問題還在的話,小弟建議您找顆中古的直流CDI來改線作實驗,如果換了直流CDI會比吃了姑嫂丸還好發,可能內仁激磁線圈有老化或層間短路,基本上可以量線圈阻抗或是上高壓示波器看輸出峰值電壓

第3項原則上大多數機車行沒在測量數據的,幾乎都用消去法消到懷疑內仁時,問業主願不願意當個白老鼠
換內仁連工代料應該最少2000-3000

因為阻值滿低的,也不是很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浮筒室油面這個很詭異,萬一問題不是浮筒而是三角針閥基本上都建議換顆新的化油器
2.如果是油汽過濃,一 ...

目前使用的就是拉鎖頭電門線改為直流CDI,交流的CDI有新品換上一樣狀況,

不過直流的CDI油氣混合比要比交流CDI少了一圈,用直流CDI調的混合比換上交流的CDI容易熄火,

因為之前有燒過啟動馬達後就這樣了不曉得會不會連內仁都有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就是拉鎖頭電門線改為直流CDI,交流的CDI有新品換上一樣狀況,

不過直流的CDI油氣混合比要比交 ...

看來要上缸壓表了,還有您的車吃機油兇嗎
DIY修車基本上先從電系下手,因為大多手工具可以解決,動到機械結構部分請您考慮自家環境,畢竟很多電系以外量測跟維修工具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要上缸壓表了,還有您的車吃機油兇嗎

不會呢,正常沒有感覺..我找時間量看看接線阻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會呢,正常沒有感覺..我找時間量看看接線阻值...

應該不用測阻值了,因為您的內仁原本有老化導致交流CDI點火困難,可是您也換直流CDI解決這個問題了

最後的問題,當初您的火星塞帽有換新嗎,小弟修過火星塞帽跟高壓導線氧化導至點火困難,也碰過火星塞帽內電阻(看起來像顆短炭棒)接觸不良導致點火困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用測阻值了,因為您的內仁原本有老化導致交流CDI點火困難,可是您也換直流CDI解決這個問題了

最後 ...

高壓線圈和火星塞帽是整組新的,投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高壓線圈和火星塞帽是整組新的,投降了...

小弟倒是沒看到樓主有提到火星塞帽有一併更換,因為速克達的料件滿多元的,有的高壓線圈跟高壓導線不一定是整組的,尤其是所謂的點火強化矽導線(小弟只看過廣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倒是沒看到樓主有提到火星塞帽有一併更換,因為速克達的料件滿多元的,有的高壓線圈跟高壓導線不一定 ...

我是指對機車投降啦!!沒有針對您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喝了95?

95喝很久了,這個會有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一發就啟動還不用催油門,啟動後也沒有快要熄火的狀態,見鬼了...

試過幾次關掉再啟動一樣一點就 ...

試個幾天,再觀查看看吧,

楼主:
下午把化油器的負壓MO拆開檢查並沒有破損的痕跡.

負壓模

負壓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個幾天,再觀查看看吧,

OK!!!我試著不要蛇行好了看會不會好一點,謝謝!!

网友:
不複雜,請務必換新的火星塞和空濾再試試 !

网友:
引用 网友F:
95喝很久了,這個會有問題嗎?

以前我的車都吃95...買來第一桶油就喝95

冬天也是不好發動~~後來有次去到中油直營站,該站機車島只賣92....於是我就加囉

靠~~冷天一發就OK....後來我就一直用92....廠商建議也是原本吃92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就是拉鎖頭電門線改為直流CDI,交流的CDI有新品換上一樣狀況,

不過直流的CDI油氣混合比要比交 ...

化油器拔下來細部分解撤底清洗吧!  混合比油針內有一個彈簧跟小墊片和O令要小心(O令建議換新)
一些真空管順便也巡一下

基本上混合比油針輕輕轉到底 . 在退出1又1/3到一圈半 . 就差不多8~9成了

至於直流的CDI油氣混合比要比交流CDI少了一圈是不可能的事.油氣混合比是機械式手調 . 又不是噴射的車
另外自動阻風門裝上也是要看狀況調整的 . 如果沒把握就給車行用吧!

如果說要換化油器........那就換一家吧!

楼主:
今天又很難發動,啟動之後索性調整一下油氣混合比螺絲,結果...

我把它順時針鎖到底還是一樣可以待速不會熄火,這是什麼情形?混合比螺絲的問題嗎?

還是待速螺絲?進氣歧管漏氣的話應該會熄火才對...

楼主:
貌似找到問題點了,混合比螺絲順時針鎖到底一樣能待速不會熄火,

轉速較小,逆時針放到最大輪胎轉速只增加一點點,DIY換混合比螺絲有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化油器拔下來細部分解撤底清洗吧!  混合比油針內有一個彈簧跟小墊片和O令要小心(O令建議換新)
一些真空管 ...

請問混合比螺絲可以不用拆化油器直接拆下來更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混合比螺絲可以不用拆化油器直接拆下來更換嗎?

可以,但是要一點小技巧,反正取出的要有彈簧,墊片,跟一片應該硬掉的O令

网友G:
要做個小勾勾去勾出我說的墊片跟O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做個小勾勾去勾出我說的墊片跟O令

好的,我再試試看,謝謝!!

楼主(2018-02-21):
引用 网友C:
你早上有催油門很多,才會發動。如果不要催油門,多久會發動,

今天心一橫把化油器換掉,看沒有屋頂的化油器也是從內地來的就直接上網淘一個,

上面那一個二次濾清新的化油器沒有那一根問賣家說可以直接閹掉不裝把管子堵起來,

最底部那一個管子另一邊沒有裝上任何接口,請問這是正常的嗎?謝謝!!

補充內容 (2018-2-21 06:22 PM):
自問自答,下面第二個管子是卸油管將化油器內多餘的油排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心一橫把化油器換掉,看沒有屋頂的化油器也是從內地來的就直接上網淘一個,

A,你買到的,可能是一期的化油器,所以沒有那一條管,
B,這條管是讓你排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你買到的,可能是一期的化油器,所以沒有那一條管,
B,這條管是讓你排水用的,

是的,A那一條管不裝的話會有問題嗎?一定要把它堵起來嗎?現在騎起來感覺比較沒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A那一條管不裝的話會有問題嗎?一定要把它堵起來嗎?現在騎起來感覺比較沒力. ...

把舊的化油器裡面的高低速油嘴跟新的都對換
現在還會難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舊的化油器裡面的高低速油嘴跟新的都對換
現在還會難發嗎?

舊的和新的沒有對換,目前是可以發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A那一條管不裝的話會有問題嗎?一定要把它堵起來嗎?現在騎起來感覺比較沒力. ...

A有裝,沒裝,沒差,那是環保的,
把舊的化油器裡面的高低速油嘴跟新的都對換在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有裝,沒裝,沒差,那是環保的,
把舊的化油器裡面的高低速油嘴跟新的都對換在試試吧, ...

我是打算在沒屋頂的買GY6的"化油器修理包"來換看看,不過一包要300元,

再加一點可以在內地買一個新的化油器了...

化油器修理包

換下來的化油器超髒...清一清整理一下應該還能當備品用..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回油門會不定時放屁,啪一小聲,這個問題在舊的化油器上就有了,

換上新的也是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在沒屋頂的買GY6的"化油器修理包"來換看看,不過一包要300元,

再加一點可以在內地買一個新的化油 ...

放屁,會放的很大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屁,會放的很大聲嗎,

小小一聲,回油門會不定時放屁,混合比過濃還是過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小一聲,回油門會不定時放屁,混合比過濃還是過稀呢?

混合比,排氣檢驗,會知道,或是看火星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在沒屋頂的買GY6的"化油器修理包"來換看看,不過一包要300元,

再加一點可以在內地買一個新的化油 ...

修理包的東西,不太會壞,

网友:
會不會油杯壞了

楼主:
檢查過沒有壞掉.

网友(2018-04-07):
  因为楼大的问题前题是“冷车难发”。所以,应该着重从温度方面来分析。能被温度影响的,一个是机械间隙,一个是可燃混合气浓度等等。相关的如活塞环、气门间隙之类。
  说到“电子加浓器”,本人认为不大可能。因为能闻到汽油味,说明混合气浓度不小(也不排除多次点火不成功引发的油气加浓)。况且,“电子加浓器”在冷车状态是处于“加浓”位置的。如果,的确是冷车混合气浓度高的话,可以考虑是不是放置时间段里,有汽油因某种原因“漏”进了气缸?
  另外,本人之前一直遇到在下雨的阴冷天气,车子放户外(车棚)里一夜后,发动时也存在类似楼大遇到的情形,相对干燥天气难发动。这可能在这类潮湿天气里,对点火系统有些影响,比如,高压帽那边漏电或者其它电气绝缘受损而发生漏电情况。之前也遇到过高压电线与车体接触的一处外皮开裂,遇水后漏电而不能发动的情况。
  希望楼大早日完修,同时不要忘了给大家一个真相。
  谢谢!

网友:
25年汛光一直自己保養,突然難啟動,拆開發現化油器側蓋龜裂漏氣用膠合後一次就啟動
或負壓管破氣密問題,因親戚賣山葉就只買山葉

加中油積碳清除劑試試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