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OC e2752V 無畫面故障

楼主(2018-01-20):
客戶送修2台 AOC e2752V 螢幕!
第一台是亮藍燈無畫面顯示~
第二台是畫面很暗又閃爍~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電源+恆流板
AD板
面板型號
電源+恆流板背面
紅框處是故障點
第一台是這顆電阻燒毀阻值量不到~
第二台是這顆電阻燒毀阻值變大~
第一台完修~
第二台完修~
謝謝收看~ 獻醜了!

网友:
好神;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厲害.一次搞定兩台

网友A:
利害,請問是怎樣查?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您提供的維修成果

网友B:
第一台電阻燒毀阻值量不到~
第二台電阻燒毀阻值變大~
請問如何知道要用150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害,請問是怎樣查?

用放大鏡看到燒毀痕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電阻燒毀阻值量不到~
第二台電阻燒毀阻值變大~
請問如何知道要用150電阻? ...

燒毀的SMD電阻上面還可以看到不完整的100字樣! 手邊沒有10歐姆只好用15歐姆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