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AMAHA 三葉 迅光125 機車 DIY 換胎

楼主(2018-01-20):
整車照片就省略了,這一台是鄰居的機車,我直接 重點 就來了。這個方法所有車都試用。
1.首先,家中沒有機車 頂高機,我不是機車行,所後也沒有那一台,所以機車要倒在地上,
2.先拆紅色的管子,
3.拆 白色的螺絲 用T桿10mm
4.拆 藍色的螺絲 用T桿12mm
想拿下來,就要找個方向了,有角度的問題(其它車都一樣),

工具是很重要的

這種車是沒有排氣管墊片的,

這張圖是避震器的地方,上螺絲有個插梢,要拆時,要先拿掉

就在那個地方

要記得螺絲的地方,

這個墊片要注意一下,有時在這,有時候在排骨

輪胎要拿出來,記得要把煞車放鬆,要不然是拿不出的喔

我拆胎都用三支,其實兩支就可以了,但我不想傷漆,

把胎壓放掉,才有辦法壓開,當然不是用手壓,我是用腳壓的,再加拆胎棒,這個是拆胎棒要從這插進去

彎下來,

一次不要太多,找個間隙,45度,再一支進去

再來一次,然後中間那一支就可以拿出來了,以此類推,第一層就起來了,

接下來第二層,用一支,插下去,再彎過去,再用鐵鎚敲輪胎,就會下來了

拆下來了,

輪框上會有舊的胎膠,要清一清

我是看車子新舊狀況,用銅刷或鋼刷,刷~~~~~~~~~

輪胎要上去,要對記號,這個很重要,跟撬出是反向,就會進去了,總而言之,這是需要練習的,

吹氣,要聽到兩聲,爆 爆

再檢查一下,是否有漏氣,要檢查 要檢查

接下來就裝回去了,

到這步,要注意,很重要,先從藍色的先鎖,但不要鎖緊(俗稱先寄著),把白色的鎖緊,再鎖藍色,這樣才不會漏氣,再鎖紅色,就ok了

接下來這一個動作就很危險了,要注意,
因為機車倒在地上了,化油器的氣油漏光了,沒油了。所以要踩 中柱,油門轉到底,發動(等幾秒),聽到發起來了,趕快放油門,以免衝出去(這種車真的會發生),
如果想要練習,真的要注意,DIY是有風險的

网友:
大大

"鄰居的機車、太棒!,

网友:
有排氣管墊片 . 照片中就是排氣漏氣的歷史油泥...
我都是速立康直接在排氣管擠一圈 . 鎖回

网友:
DiIY樂趣多

网友:
手工換胎的人愈來愈少了,謝謝分享

网友:
這似乎很需要技巧和體力

网友A:
請問鄰居的車,工錢怎算(^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鄰居的車,工錢怎算(^_-)

我這邊,比較好價,我有打聽這附近的機車行都是$1300,所以我裝$1000,裝到好的價錢,單避震跟雙避震,價錢有差

网友B:
1300,小弟想改行了,每次都幫人做義工,也換了快20顆

网友C:
迅光換胎不用倒車,直接立起來就可以了
我換胎也是用3支長棒的,比較方便
輪胎4層的很好換,如果是8層的真的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迅光換胎不用倒車,直接立起來就可以了
我換胎也是用3支長棒的,比較方便
輪胎4層的很好換,如果是8層的真 ...

你厲害,我一招還在練,另外它沒有中柱,車主也不想花中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小弟想改行了,每次都幫人做義工,也換了快20顆

錢賺一賺,又跑去亂買東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小弟想改行了,每次都幫人做義工,也換了快20顆

只要是朋友或是鄰居,我都有收錢,家人除外

网友:
我的SV架中柱就操作了~~~~我這卡歹價.....

网友D:
你更厲害 用腳壓就可以脫框 我都用中柱或側柱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厲害,我一招還在練,另外它沒有中柱,車主也不想花中柱錢,

中柱是立柱嗎,立車起來的那支,車主也太省了......
其他車應該也可以立車換後胎,下次可以試試,會方便很多,迅光立車不要壓車屁股不會倒
拆裝胎真的要靠蠻力+技巧,錢不好賺

网友:
比較怕汽缸那裡鎖排氣管的螺絲滑牙~
所以後來就直接讓專業的換比較保險~

网友B:
1.原廠設計是有墊片
9號那個就是,小弟以前拆的印象是鋁製,看網路相片是紅色耐高溫橡膠

2.雨知大您內行,迅光有1顆排氣管螺絲會被擋到,最好像您準備附萬向接頭T型板手,小弟當年用短開口板手搞老半天才下來。
3.迅光另個問題是拆後排骨必須先拆右側避震器,而且要拆上端,只拆下端因為避震器擺動範圍受限,排骨下來了,輪子還是會被避震器檔到
4.迅光如果不推倒,排氣管超級難拆
5.雨知大您第3張相片排氣孔右邊那個機油過濾器可以考慮拆下來清,濾心是鐵網,可以重複使用

网友E:
這顆機油濾心大家說換還是不換?

我換過三顆~後來小老闆轉過頭對我說"以後你不要換這個了"...理由是
根本就不會髒...除了原廠那顆有手套棉絮(組裝者戴著棉紗手套組裝引擎)
外第二顆就很乾淨了,第三顆更乾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這顆機油濾心大家說換還是不換?

我換過三顆~後來小老闆轉過頭對我說"以後你不要換這個了"...理由是

這顆拿化清劑洗洗就可以了。當年小弟不知道還買了1顆新的副廠,拆下來才知道花了冤枉錢
不過O型環一定要換,否則會漏油

當年迅光是高級車種,至少原廠不會省開口鞘這種小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原廠設計是有墊片

感謝你,其實我拆那麼多次,我真的沒看過,迅光的排氣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顆機油濾心大家說換還是不換?

我換過三顆~後來小老闆轉過頭對我說"以後你不要換這個了"...理由是

講實在的,我真的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柱是立柱嗎,立車起來的那支,車主也太省了......
其他車應該也可以立車換後胎,下次可以試試,會方便 ...

不用特別壓屁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更厲害 用腳壓就可以脫框 我都用中柱或側柱押

我可是有110公斤的重量,所以跟你用機車的中柱,應該是差不多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拿化清劑洗洗就可以了。當年小弟不知道還買了1顆新的副廠,拆下來才知道花了冤枉錢
不過O型環一定要 ...

嗯~~~~~~好建議,問問他們拿出來清清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是有110公斤的重量,所以跟你用機車的中柱,應該是差不多意思吧,

一樣一樣~~~~~

下回卡車22.5"胎你也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