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NDK ERC3169B 10MHZ OCXO 開殼

楼主(2018-01-20):
NDK ERC3169B 10MHZ OCXO
找不到資料  還好有寫上腳位定義
3.3V
其他腳位功能  等我再買個幾顆再來 逆向工程研究一下
這顆OCXO 還真是點到為止很好的設計   子板有恆溫  大部分功能都在上面

网友A:
我比較想了解的是你打算用這個做什麼1

网友:
對阿!!  我也不懂這是啥東東???

网友:
應該是類似這個,可以參考一下。這東西都是reference用的,像是精密訊號儀器、GPS之類的

网友B:
飛彈導引晶片?!~~~尼可拉斯凱吉嘴巴叼的那顆?

网友C:
這應該是拿來用音響用的 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想了解的是你打算用這個做什麼1

改造頻率計   可以提升溫飄 跟使儀器可以穩定 改善飄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拿來用音響用的 jitter

這個應用也是很不錯  我看很多玩數位機  或是做DAC的 都用上很不錯的TCXO  OCXO  有的大燒玩家還用上銣原子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彈導引晶片?!~~~尼可拉斯凱吉嘴巴叼的那顆?

嘿嘿  來去跟金三胖PK

网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17612018564.htm

看看是不是這個腳位

RAKON OCXO pinout

RAKON OCXO pinout

ROX2525S4 1P rev1.pdf

462.61 KB, 下載次數: 10

恆溫OCXO

网友D:
OCXO 內部用電晶體加熱控溫到六七十度 C 所以溫度偏移特性會比TCXO 用溫度補償的方式好上十幾倍以上。
但是耗電高與壽命較短是其缺點,新品的價格非常高貴所以一般看到的都是拆板貨,拿到手時要先挑選測試。
就是測試其頻率的準確度,雖然其頻率可能藉著調整而修正但是還是以頻率誤差少的為佳,因為誤差大的可能已經到了其壽命邊緣,壽命快到的雖還可以輸出頻率但頻率穩定度已經變差了。
當然的必須要有銣原子鐘以上的做基準才能去檢驗 OCXO 的精確度。

二手市場某一款的銣原子鐘有個優點是可以自行修改頻率(透過 RS232),可以修改成自己手邊的音響 DAC 的工作頻率不用刻意去找頻率相同的 OCXO,因為 OCXO 頻率不能改即使自己換掉裡面的石英晶體但以後的頻率穩定度就會變差。
銣原子鐘內部線路更為複雜一樣工作在很高溫的環境下,我就有一顆在我手上全部加起來的工作時間不超過 10 小時就這樣壞了,因為線路過於複雜即使有方塊圖我也沒能力修。

這就是二手零件的宿命哪時候會壞完全沒個標準,對應之道就是多買個備份料或是乾脆不用時就不要通電,這種東西原本就是要長時間通電才能確保其頻率穩定度在規格內。
相對而言 TCXO 壽命就很長而很可靠,一般用途也都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OCXO 內部用電晶體加熱控溫到六七十度 C 所以溫度偏移特性會比TCXO 用溫度補償的方式好上十幾倍以上。
但是 ...

FE-5680A我也一直在關注中   不過還是以GPS時基為優先考量

你買的那顆銣鐘壞了
是不鎖定嗎  還是其他種故障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FE-5680A我也一直在關注中   不過還是以GPS時基為優先考量

我的 FE-5680A 可能是因為工作時的高溫燒壞的,原先到手時是還在 PCB 上是利用 PCB 上的銅箔做導熱,這算是二手原封的沒有經人整理與挑選過。
如下圖:
想說原來的工作環境散熱也沒多好且我也沒打算讓他長時間工作所以就沒幫他配置散熱片,如下圖:

某次開機後十幾分鐘後就突然沒輸出,頻率鎖定燈也不亮了,打開查了一下銣燈泡高頻部分是正常的,應該就是最多 IC 那片PLL 頻率變換板有問題,我沒有這款的第二台備品所以無法換板子確認,此後就丟在角落不管它了。
這台購入的同時又多買了一台整個較完整有外殼與散熱片的另一款銣鐘,同時有 10MHz 與 15MHz 輸出不用再自己修改頻率了,這台到今天工作了好幾年就沒有再罷工。
這個銣鐘我的用途只是校正儀器的時基與 GPS 馴服鐘的驗證。

GPS 馴服鐘就是 GPS 與 OCXO 的結合體,可以提供長時間的頻率穩定度又能自動修正 OCXO 的誤差,耗電也不像銣鐘要十幾二十瓦,算是比較實用的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