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 OCXO的輸出波形有正弦波與方波

楼主(2018-01-20):
如題

以及這兩種波形 的應用在實務上多為那些

FE-180 DOCXO ?
另一顆不知道  有拆解文

网友:
數位應用與類比應用

网友:
正弦波多半應用在儀表應用線路要求低諧波失真與干擾的場所,TTL 方波輸出的可以直接給數位電路用例如 PLL 或 DFS (直接頻率合成)IC。
各供應商皆可由客戶指定要哪種輸出位準與信號,一般 5, 10MHz 這種整數頻率是以正弦波的比較常見。

正弦波轉方波可以用高速的比較器或史密特觸發電路,方波轉正弦波則需要低通濾波器來濾除倍頻諧波就能得到乾淨的正弦波,以前我常拆舊款淘汰的 10MHz 網卡(有 BNC 頭)上面有個網路變壓器剛好可以拿來將 10MHz TTL 輸出的石英振盪器轉成正弦波信號可當儀表的外部時基頻率參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