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32EX700不起動

楼主(2018-01-21):
SONY KDL-32EX700不起動,只開到SONY logo後又重新開機,如此循環,面框沒有紅燈告警,

故障元件

故障元件

故障位置

故障位置

完修

完修

完修

完修

面板

面板

邏輯板

邏輯板

主板

主板

電源板

電源板

型號

型號

84.25 KB, 下載次數: 184

网友A:
有看沒有懂??小弟理解力差..只看到一鴕????

補充內容 (2018-1-21 01:07 PM):
C1031看到了..沒用筐筐圈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沒有懂??小弟理解力差..只看到一鴕????

倒數第二張相片,有特別劃出來C1031 22uf/6.3v貼片電容故障!沒認真閱讀哦!!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板上的高手真是太多了
又學到了新知識

网友:
6.3V可能耐壓還不夠應付電壓突波@@

网友:
說實話我來回看了很多次才發現特別劃出來的地方,實在是太像在畫IC了

网友:
原來是C1031不良,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B:
真的很抱歉,在下真的不清楚是哪一片,是電源板上的零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抱歉,在下真的不清楚是哪一片,是電源板上的零件嗎???

在主板    相對位置在tuner背面機板(第三張相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主板    相對位置在tuner背面機板(第三張相片)

感謝2787PM大大您的回覆

网友C:
像小弟這樣的初學者一定很想要知道<兇手是如何找到的> ?

网友D(2018-02-20):
請問電源板線路圖.何處取得.謝謝.

楼主:
先google後大部份會指向對岸   在來就運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電源板線路圖.何處取得.謝謝.

電源板線路圖需要?我可上傳…?吋的…共有三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小弟這樣的初學者一定很想要知道 ?

主板方塊圖須大略清楚,5v  3.3v  1.8v  1.3v可能是基本的,大同小異,每家都差不多!維修時先確認外加示波器量測濾波效果,大約可完修七成!……………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