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開飲機加熱燈一直亮著.卻沒有加溫.只有保溫

楼主(2018-01-21):
小弟有一台聲寶開飲機
最近出現熱水只有溫溫的
我只有檢查過溫度開關(91度跟110度)都正常
加熱片也正常
現在懷疑是繼電器出問題
請問各位前輩還有哪邊故障會出現這種問題
還有這種型號的繼電器台灣買不到
是否有替代的可以用呢
請各位有多或是可替代的請告訴我一下
感激不盡

网友:
原設計使用RELAY型號  orwh-sh-124d1f
規格: http://www.electroschematics.com ... ds/2012/11/ORWH.pdf
線圈電壓 24V , 接點耐電流 15A (125VAC)
腳位截圖

找了一下露天連結如下   耐電流15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33852657#info

腳位尺寸比對符合 ,常閉接點相同, 耐電流額度15A符合原設計使用RELAY型號
可以使用這個代用

請選擇24V  15A

楼主:
太感謝你了......:'(

网友A:
91度溫度開關換掉試看看,家裡晶工的就是這個開關異常,量測正常但就是不加熱換掉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度溫度開關換掉試看看,家裡晶工的就是這個開關異常,量測正常但就是不加熱換掉就正常了 ...

感謝你的回答
這個有測試過了...可正常運作
也換過新的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回答
這個有測試過了...可正常運作
也換過新的一樣

請問你有量測過最下方的加熱磅與溫度開關是否正常,加熱磅是否有110v電壓,有電壓無法加熱可能是加熱磅壞了,無電壓就要檢查繼電器和熱水膽左邊那顆與下方的溫度開關

网友B:
既然熱水是溫溫的,繼電器應該有工作沒壞,先查電晶體與芯片供電是否异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有量測過最下方的加熱磅與溫度開關是否正常,加熱磅是否有110v電壓,有電壓無法加熱可能是加熱磅壞 ...

我有把加溫的移到保溫那邊就可以正常加溫...用電表量過91度溫度開關也處於短路不過電...所以我才確認加熱片正常...溫度開關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熱水是溫溫的,繼電器應該有工作沒壞,先查電晶體與芯片供電是否异常吧。 ...

水溫溫的是保溫那邊有過電...加熱那邊沒過電...請問保溫跟加溫是同一顆繼電器嗎?
若是同一顆那就表示繼電器沒跳到加溫那邊
芯片式加熱片嗎
感謝您的回答

网友:
電路板正反面請拍一下。

楼主:
感謝你的回答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把加溫的移到保溫那邊就可以正常加溫...用電表量過91度溫度開關也處於短路不過電...所以我才確認加熱 ...

91度開關是低於91度是導通狀態,高於91度是斷路狀態,拆下來放到冷藏室1分鍾量測看是否有導通,在用打火機烤一下量測是否會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度開關是低於91度是導通狀態,高於91度是斷路狀態,拆下來放到冷藏室1分鍾量測看是否有導通,在用打火 ...

打火機燒會斷開...吹一下就倒通了...都正常

网友C:
加熱線圈有側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熱線圈有側量嗎?

有...電表轉到20K  加熱那邊0.24   保溫那邊0.06

网友:
把IC換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電表轉到20K  加熱那邊0.24   保溫那邊0.06

P=V2/R
加熱:240歐姆==>50瓦,瓦數太小
保溫:60歐姆==>200瓦,普通
你看看標籤耗電多少瓦就可以知道加熱的瓦數正不正常,可判斷加熱有沒有壞掉
或者在加熱的時後側看看有沒有通電也可得知

网友C:
剛剛查到他是750瓦==>16.1歐姆, 應該是加熱壞了,你在檢查加熱時有沒有通電再行更換。

楼主:
加熱時量電壓110

网友:
這兩個元件測量過嗎?如圖

楼主:
有,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查到他是750瓦==>16.1歐姆, 應該是加熱壞了,你在檢查加熱時有沒有通電再行更換。

我剛剛量有電應該如您所說的壞了...可是我加熱跟保溫調換接上...加熱就正常...怎會這樣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剛剛量有電應該如您所說的壞了...可是我加熱跟保溫調換接上...加熱就正常...怎會這樣呢

如上述,保溫200瓦,加熱750瓦
拿保溫當加熱用,速度....慢將近4倍
然後可能保溫效果不佳(你可觀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上述,保溫200瓦,加熱750瓦
拿保溫當加熱用,速度....慢將近4倍
然後可能保溫效果不佳(你可觀察看看) ...

你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說加熱在原來端子有電不能加熱...但是我把加熱拆下來接到保溫端子卻可以加熱...這樣加熱到底有沒有壞...一頭霧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說加熱在原來端子有電不能加熱...但是我把加熱拆下來接到保溫端子卻可以加熱...這 ...

有電 電壓是不是110VAC?
那可能是繼電器接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電 電壓是不是110VAC?
那可能是繼電器接點不好

沒錯是110V...繼電器接點不好不是就沒電嗎

補充內容 (2018-1-23 09:57 PM):
請問91度溫度開關線拔掉(形成斷路)加溫(黑線)是不是就沒有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是110V...繼電器接點不好不是就沒電嗎

補充內容 (2018-1-23 09:57 PM):

1. 對 ,電壓會漸漸變小到完全沒電
2. 不確定(我不熟),要請你看接線圖。理論上會讓加熱沒電。
3. 如你所述,可能要檢查測量方式或者接線是否錯誤
      @ 加熱線圈有110v=>不加熱
      @ 加熱線圈阻抗240歐姆,不是16.1歐姆==>加熱線圈異常
      @ 加熱線圈接到保溫==>有加熱
  兩者邏輯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對 ,電壓會漸漸變小到完全沒電
2. 不確定(我不熟),要請你看接線圖。理論上會讓加熱沒電。
3. 如你所 ...

對啊...所以我才一頭霧水
有可能繼電器跟加熱都壞了
昨天我接電時繼電器的1.2腳都有DC 28V 單都沒聽到繼電器跳動的聲音
關掉電也沒跳回來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所以我才一頭霧水
有可能繼電器跟加熱都壞了
昨天我接電時繼電器的1.2腳都有DC 28V 單都沒聽到繼 ...

重點在有無正確的動作, 也就是吸合住,動作時量接點的導通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所以我才一頭霧水
有可能繼電器跟加熱都壞了
昨天我接電時繼電器的1.2腳都有DC 28V 單都沒聽到繼 ...

這顆繼電器是24V,
你量到的電壓是28V,
會不會早就壞了!

楼主:
等繼電器來裝上去就知道有沒有正常運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繼電器來裝上去就知道有沒有正常運作

像「電容」、電阻、電晶體等等,這些元件壞的機率也很高,尤其超過2年以上的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電容」、電阻、電晶體等等,這些元件壞的機率也很高,尤其超過2年以上的電器。 ...

電容我用肉眼看都沒有異常膨脹...至於晶體我先換完繼電器若還是一樣..再來拆晶體測量...電阻會壞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容我用肉眼看都沒有異常膨脹...至於晶體我先換完繼電器若還是一樣..再來拆晶體測量...電阻會壞嗎.. ...

有時間就巡一遍。等修好通電後再摸插頭是否有高溫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時間就巡一遍。等修好通電後再摸插頭是否有高溫現象。

好的....感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火機燒會斷開...吹一下就倒通了...都正常

可以上下2顆繼電器互換試看看,換完可加熱就是繼電器壞了,不可加熱就要查一下線路,或有線路圖可以上傳讓大家幫助你找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下2顆繼電器互換試看看,換完可加熱就是繼電器壞了,不可加熱就要查一下線路,或有線路圖可以上傳 ...

剛剛把繼電器全換新的已經可以運作了...感謝各位前輩
覺得奇怪的是繼電器會掉..導致加熱那邊閉合有電卻沒辦法加熱....百思不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剛把繼電器全換新的已經可以運作了...感謝各位前輩
覺得奇怪的是繼電器會掉..導致加熱那邊閉合有電 ...

繼電器 接點接觸不良(電阻變大)...

電源----繼電器----電表---GND
電源----繼電器----加熱線圈---GND

當繼電器,接解不良(電阻變大),但比起電表阻抗算小的...
壓降都在電表上就能測得電壓(有電),但電流很微小

當繼電器,接解不良(電阻變大),比起加熱線圈算很大...
結果壓降都在繼電器,電流變很小,原本可以"加熱",可能連"保溫"效果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繼電器 接點接觸不良(電阻變大)...

電源----繼電器----電表---GND

了解...來這邊真是受益良多...學到很多...感謝大家

网友F:
求救一下
上面綠色X1的電容要去哪裡買
X1 CKX
155K300V~GMF

网友F:
附上圖片,找好久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求救一下
上面綠色X1的電容要去哪裡買
X1 CKX

電子材料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電子材料行

不知道大大台北市有沒有推薦的地方
這個規格的安規電容我在網拍上都找不到
怕是冷門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大大台北市有沒有推薦的地方
這個規格的安規電容我在網拍上都找不到
怕是冷門規格 ...

先打電話去材料行問看看,免得白跑。有些店家會幫忙代訂。

露天這邊也可以先問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1545498658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附上圖片,找好久找不到

這種在很多電器上都拆的到!!

尤其是電磁爐很多!!  去一趟回收廠能拆一堆!!

网友:
拍賣上很多,就是這個規格找不到,谷歌也只有淘寶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