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MW i3 電動車充電器電源線更換

楼主(2018-01-21):
同事BMW i3 電動車的充電器壞了,拿來修修看! 又碰到security bit螺絲,正好之前買的工具組又派上用場。研判應該是插頭內部短路造成熔毀(用電錶量阻值居然會跳動!),拆開充電器檢查電路板,看起來都很正常,也沒有短路現象,問題應該只是電源線跟插頭有問題,找了一條代用電源線銲上試試,上電測試一下,燈號顯示正常,找一條相同規格的電源線換上就修好了!

充電器

Security bit (特規螺絲,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熔毀的插頭

沒看到有燒掉的東西

有某種程度的短路

換上新電源線, 燈號正常, 鎖回外殼, 完修!

网友A:
應該是「接觸電阻」導致電源線接頭燒毀。

補充內容 (2018-1-21 05:06 PM):
或是電線折斷,造成短路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接觸電阻」導致電源線接頭燒毀。

謝謝指正
根據我同事的說法, 在拔下插頭時扯到線, 冒火花, 手指也燒黑了
因為在充電時, 電源線跟插頭都是溫熱的 (最大電流在充, 好像有15A)
加上充電器是直接垂吊在插座下方, 直接靠插頭的力量在撐整個充電器的重量
所有的力量都吃在插頭跟電源線的接著處, 長期累積下來造成的內傷, 終於受損
我有跟我同事說以後要找個地方掛充電器, 不要直接垂掛在插座上......

這應該是短路之後所產生的接觸電阻? (不知道這樣解釋對嗎?)

网友B:
那螺絲我稱為梅花螺絲或星形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螺絲我稱為梅花螺絲或星形螺絲。

感謝!
找到了對的名稱: 梅花型凸點防盜螺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正
根據我同事的說法, 在拔下插頭時扯到線, 冒火花, 手指也燒黑了
因為在充電時, 電源線跟插頭都是 ...

接觸電阻常見於大電流的電器,因金屬接點氧化,插頭產生高溫。再嚴重一點就是短路。
你同事以後要找地方掛充電器,只是預防電線沒被折斷,日後還要定時檢查插頭及插座,
有高溫現象,馬上換新線,或是拋光插頭金屬。短路時電阻趨近於0,並非「接觸電阻」。

另外一種是你同事把電線折斷,造成短路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觸電阻常見於大電流的電器,因金屬接點氧化,插頭產生高溫。再嚴重一點就是短路。
你同事以後要找地方 ...

感謝指教!
我同事早已不敢垂掛充電器了.....會再提醒她注意溫度

网友:
若要繼續用那個插座,應該也要換新比較安全喔~

网友C:
這台是4輪的耶,小弟本來以為是2輪的,還是米漿牌的
買得起這種高檔貨的一但故障不是都直接進原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4輪的耶,小弟本來以為是2輪的,還是米漿牌的
買得起這種高檔貨的一但故障不是都直接進原廠嗎 ...

電動機車充電器2千~5千,汽車的話,可能破萬,露天一台賣3萬5。
舊電源線的品質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