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用表頭維修經驗

楼主(2018-01-21):
這一陣子對表頭很是熱衷,日前又去回收場看到 米字表頭有 HZ ~A ~KV  KW 雖然破舊但是就是不捨,於是花了近300元把他請回來!!
總共10來個!!

送電之後發現3~4個 有問題,裡面是 89C51 因為以前有學過基本的 89S51 軟硬體所以大致了解,89C51 並沒有 A/D 所以這個表頭其實就是一個接收器,收到甚麼降顯示甚麼,他有3個信號 DA  CLK   STB ,應該是串列訊號,但是沒有外殼,所以根本不知道哪家公司生產,更找不到它的顯示協定!! 不過先修再說,故障現象有幾種 :
1. 完全不顯示(保險絲不見了也是一種)
2. 亂碼凍結
3. DA LED 亮著
4. 中間米字特別亮..

1 & 2 兩種現象 是因為石英震盪故障,更換了 11.0592MZ 就搞定了!!

3. DA LED(綠色)一直亮著!!

正常:

手碰輸入接點LED 全亮

更換了 LM339 綠色LED ...最後發現是 輸入的二極體,更換了 1N4148 後正常!!

4.中間米字特別亮

使用削去法終於找到原因: 2N5551 比對另外的 HFE: 215 正常 異常HFE: 96 是否是漏電就不得而知了!!
更換 2N2222A 後正常

网友:
乾兄收一下私訊

网友A:
還是搞不清楚,怎麼使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搞不清楚,怎麼使用它...

竟然有你搞不懂的,阿哈,該不會冬天到了沒有喝薑茶吧?

网友:
antlu大可能要寫程式再利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追線路不容易且要細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搞不清楚,怎麼使用它...

有十幾個應該有動力!! 這個表頭我猜想要利用 DA 放入串列信號應該是ASCII 吧!! CLK 作為同步 STB 作為 LATCH信號,有點像用 74595 傳資料給 LCM1602 顯示數字!!

楼主:
蔡總:
   已經傳給南興大,他會連絡你,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十幾個應該有動力!! 這個表頭我猜想要利用 DA 放入串列信號應該是ASCII 吧!! CLK 作為同步 STB 作為 LA ...

ASCII !?!?  So So So SODESGA
很有可能喔, 米字顯示器搭同步串列接收ASCII碼  這是很典型的組合

我最近在SPI 電氣隔離高速介面有點難決定,
高速光偶/專用晶片/DIY取得難易 這三個讓我愈想愈多考慮....選擇恐慌症發作
一邊看波型速度一邊看解碼, 腦子都被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 !?!?  So So So SODESGA
很有可能喔, 米字顯示器搭同步串列接收ASCII碼  這是很典型的組合

DMS-HB1-Z09  HOKUYO AUTOMATIC CO.LTD

https://www.hokuyo-aut.jp/search/single.php?serial=194

這種東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 !?!?  So So So SODESGA
很有可能喔, 米字顯示器搭同步串列接收ASCII碼  這是很典型的組合

還是 HP2631 高速光偶 10MHZ  或是 HP2531 ? 我手頭上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 !?!?  So So So SODESGA
很有可能喔, 米字顯示器搭同步串列接收ASCII碼  這是很典型的組合

還是HP4562 ?
我也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 HP2631 高速光偶 10MHZ  或是 HP2531 ? 我手頭上有一些!!

HP 的高速光偶...吞口水...比6N137 還高檔吧!?!?   , 零售市場弄不到 ,

我原本只有在想 標準型的高速光偶  6N137
  和專用晶片 數位隔離器     ADUM1401

SPI 的 CLK/SDA-I/SDA-O/Select   需要4個通道
4個高速光偶 VS 1個晶片數位隔離器
專用晶片數位隔離器 在 體積上 和 零售價 都還不錯

露天  ADUM140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2901946598
同一賣家 也賣6N137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 ... amp;k=6N137&c=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 的高速光偶...吞口水...比6N137 還高檔吧!?!?   , 零售市場弄不到 ,

我原本只有在想 標準型的高速光 ...

有量產考慮嗎? 還是只需用到幾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量產考慮嗎? 還是只需用到幾個?

是沒幾個 , 大大這樣問似乎有意相助...不過先謝謝了

上述 6N137 已經有了 / 升級用的 HPCL 我已經買了 ,      ADuM 系列 也買了

我是怕 ADuM 這種獨門IC  將來斷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沒幾個 , 大大這樣問似乎有意相助...不過先謝謝了

上述 6N137 已經有了 / 升級用的 HPCL 我已經買了 , ...

那就等你需要再來吧!!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