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bennic 喇叭功放配置方法

楼主(2018-01-21):
ˊ請問這塊功放的喇叭該怎麼接??

因為它本身沒有音源輸入只能從外面接

能不能把hifi功放接上這個輸出呢?

网友A:
這不是功放n_081|

精確的說  2π, π , π/2  衰減器
ROOM Compensation Switch
根据 室內房間空間大小 分三種 2π, π , π/2 (0,-3,-6 dB) 衰減器

楼主:
請問什麼叫衰減器阿?感覺很爛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什麼叫衰減器阿?感覺很爛一樣>

這是不含功放的喇叭音箱,
你將其他功放的輸出接到此喇叭音箱的紅黑端子,
播放音樂後撥調那個ROOM Compensation Switch 即可知道聲音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不含功放的喇叭音箱,
你將其他功放的輸出接到此喇叭音箱的紅黑端子,
播放音樂後撥調那個ROOM Compens ...

知道了!謝謝大大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功放

精確的說  2π, π , π/2  衰減器

哈哈哈!一說就點開了!

网友:
好像用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