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路的48V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8-01-22):
手中可調電源供應器只有0-30V, 但是我要48V, 眼淚啊!
之前想過用串聯方式,但是常常這樣也不是辦法
要想辦法生出48V 以上的電源
找不到 48V隔離變壓器, 所以就用 Boost 電路來實現
PC的的電源供應器來升壓, 12V ->60V
電感約 50uH~60uH, 太大怕功率不夠, PWM IC 3843, NMOS IRFB4310, 二極體用MUR860
上圖的 R1, R2 再加上可變用阻成30V-60V可調

怕電壓爆衝, 加上保護電路
上圖電路遇上過壓會自鎖, 我是將輸出腳引至, 3843 Pin 3, 使 3843 停止輸出

再來就是過流保護了, 找到了以下的電路
為什麼不用自恢復電路, ………….我屎尿吧!
少掉了 LM723 IC, 因為調壓不在這裡, Boost 電路
如此就可以了.
此種配合可調整30-60V電壓, 限電流可調都沒問題

連一半都不到的成品

上電

復歸

上負載

裝配時遇到的問題
問題一.出力不足
     電感太大了, 減少電感量就可以
問題二.整個電路不穩,一直進入保護
     當初太懶了, UC3843 不用 Pin 1(也不知道怎麼用), 後來查了很久
3843少了Pin 1 的斜率補償會造成輸入電源不穩, 如何加電容都沒用
加上了斜率補償就沒問題了
問題三,限電流保護電路異常
         限電流的工作主要是用 Zener 二極體來穩壓, 如果限流電阻太大(底下的6K8),
     電路無法提供15V的電壓,所以異常了
問題四.拿掉LM723

                原本是要用以下電路做輸出控制,但是想太多了
如果用上圖,會浮地,電壓表不好加, 而且線路更複雜,只能以原線路修改,或用PNP電晶體,
Q2 對地12K電阻, 此阻值太大或大小都不行,太大驅動不了無法輸出,太小電阻承受功率太大
問題五.過流保護電路
    此電路是用壓差的方式保護,正常動作要Q5會導通, 當電流變大時Vbe電壓變小,截止輸出
   可在Q6旁的1K加可變電阻, 調整精密度
   0.25歐姆的電阻和可變電阻配合,做為限流使用, 可依狀況自行調整需要輸出的電流大小
問題六.雜訊
   非常大
問題七.精密度
   我都沒用精密電阻,連限流電晶體都沒選精密度(斜率問題)高的,所以很差
問題八.出力大小
   只知道加18歐姆的負載(電熱棒)會出火花,還能正常供電,其他就不知道了
問題九.隔離
   PC的電源供應器來負責.線路短路也是
問題七.CP
   CP值趨近0  , 要不是沒錢也不用自己做.買一顆電源供應器就好了

楼主:
CP值的字打錯了,是"問題十"

网友A:
如果是以學習的心態來做此電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要做來用的這樣是搞的太複雜了,電路越簡單是越可靠。
都已經是用 Boost 電路為何不用 UC3843 內建的限流控制腳 3 而要另外用線性電路搭成的定電流迴路,如果是為了電流可調 Pin3 加外部元件也是能達到連續可調的。

要達成 48V 的實驗電源有許多方式,最簡單的就如同串 12V 電池一樣將電池改換成 12V 的交換式電源模組,定電流一樣是在 30V 的實驗電源上調整。
或是現有的實驗電源來改成 0 ~ 50V,先去找個二手有更高電壓抽頭的變壓器,再換電解電容的耐壓,最後換電壓調整的電阻數值。
比較花錢的方式就是換一台實驗電源,雙電源機種需有串連或並聯的控制開關,可以變成高電壓輸出或是高電流輸出,工作桌上不會一堆線不零亂就不容易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以學習的心態來做此電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要做來用的這樣是搞的太複雜了,電路越簡單是越可靠。 ...

定電流和過流保護不一樣(我是這麼認為,不知道對不對),而且此線路應該沒定電流, 目前手頭也找不到能直接到達 50V 以上電源(市電不算), 如果要買一顆有50V2A以上的變壓器,台灣能買到的價格,我找不到便宜的.這是第一次做的,主要是要修需要48V的東西,主要是要有40V-58V(四顆蓄電池的電壓),其他就不要求了.

网友B:
"主要是要修需要48V的東西,主要是要有40V-58V(四顆蓄電池的電壓)"     是要維修POE用的????  淘寶上面超多配適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要修需要48V的東西,主要是要有40V-58V(四顆蓄電池的電壓)"     是要維修POE用的????  淘寶上面超多 ...

POE ?? 不懂, 不過謝謝大大, 我找看看, 謝謝!

网友C:
可以考慮使用交換式電源
隨便買一顆48v10a的電供
加上電壓電流表
簡單的外殼
應該就足以勝任樓主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慮使用交換式電源
隨便買一顆48v10a的電供
加上電壓電流表

了解!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