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除濕機 AD-1675FN 不過電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22):
請教版上的高手大大們
我的除濕機插上電後都沒有反應
面板上也沒有任何燈亮的情況
我檢查過變壓線圈的輸出正常
保險絲也沒有斷(主板正面綠圈處)
但保險絲兩端卻量不到電壓
另外發現主版上黃圈處的零件
在插電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內
就變得異常高溫
請問小弟我接下來該怎麼下手呢?

不好意思  新手發文
不小心重複貼圖 又不知道怎麼刪
請各位前輩見諒

网友:
1.請您提供圈內零件型號,小弟猜應該是穩壓IC,有型號再測輸出電壓是否合理
2.C2端點電壓多少

网友:
紅框那顆 應該是7805(7905)
先將黃色那2個插線 拔掉 在看那顆有沒發熱 去找出問題點

网友:
綠色圈起來的是保險絲 ???

能不能拍個零件的正面 (型號) !

[但保險絲兩端卻量不到電壓] ??

你怎麼測量的可以拍個照片看看 !!

网友:
FUSE是好的卻量不到電壓 ? 那是否要測一下FUSE左側方形的黃色安規電容好壞?

网友:
保險絲兩端不是同一線路、
量兩端沒有電壓???
這說法有點怪怪的…

有時求問者能有輔助的照片、
網友更能幫忙…

楼主:
changold2大大:
那顆是L7805CV
我再查看看該怎麼量它的電壓
C2是一顆土黃色的封裝零件
電壓量起來約4.8V

sa2086大大:
那顆上面有寫L7805CV
跟您說的7805應該是同一個東西吧
我把那兩個插線拔掉後還是發熱
而且仔細觀察不論有無拔掉
都在插電後兩三秒內發燙
再久個兩三分鐘
連黏著在其上的熱熔膠都熔了

jeanshyen大大:
經6樓sandy319大大提點
我猛然驚覺量保險絲兩端根本就不可能量到電壓

lijm大大:
我手邊只有數位式三用電錶
有什麼技巧可以量出那個安規電容的好壞嗎?

sandy319大大:
謝謝您
經您的提點,我發現我量錯了
保險絲兩端是屬於同一側
根本不可能量到電壓值
哈哈~~~自己都傻眼了

L7805cv

L7805cv

C2電壓值

C2電壓值

熱熔膠熔化

熱熔膠熔化

网友A:
請問"上電後都沒有反應"
需要按開關才有送電嗎?
是不是有量一下按鈕阻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上電後都沒有反應"
需要按開關才有送電嗎?
是不是有量一下按鈕阻抗值? ...

報告pponline999大大:
之前正常使用時,只要插頭插上後
機身會有"嗶"的一聲,然後控制面板左側就會顯示數字
接著就等我按啟動
現在是完全沒過電的狀態

网友B:
有點詭異,C2的端點電壓是7805的輸入電壓,C3是7805的輸出電壓,輸入應該高於5V,反正7805大概也為國捐軀了,請您拆了7805再量C2的端點電壓,C2耐壓25V,原始設計電路電壓應該在12-18V。

再看您的電路銅箔,CN2變壓器進來應該是12-15V,過橋整變12V,一部分給繼電器,一部份經7805變5V給控制系統用,如果C3連4V都沒有,MCU大概也沒法開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大:
那顆是L7805CV
我再查看看該怎麼量它的電壓

你這樣子回覆我們都沒能知道哦 !
我是在想 綠色 圈起來的是不是一顆電容 ?
這邊應該是用容抗的方法做降壓使用 !

不過這不是重點 , 要先弄好 控制電源 這邊才是主要的 !!
你可以先照著  Changold2 說的方法先試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這樣子回覆我們都沒能知道哦 !
我是在想 綠色 圈起來的是不是一顆電容 ?
這邊應該是用容抗的方法做降壓 ...

有變壓器的哦~
請看線路圖~
應該是有零件短路了~
要量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樣子回覆我們都沒能知道哦 !
我是在想 綠色 圈起來的是不是一顆電容 ?
這邊應該是用容抗的方法做降壓 ...

那個確定是保險絲
只是剛好用一個藍色的保護套套著
今天晚上再來拆7805

保險絲

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詭異,C2的端點電壓是7805的輸入電壓,C3是7805的輸出電壓,輸入應該高於5V,反正7805大概也為國捐軀了 ...

今晚來拆7805
電路銅箔是指電路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來拆7805
電路銅箔是指電路板嗎

是的,就是電路板漆綠色那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確定是保險絲
只是剛好用一個藍色的保護套套著
今天晚上再來拆7805

這下看清楚了 ~ 是保險絲沒錯 !

你有測量 [白 , 白] CN2 那個 AC 電壓是多少 ??

之前有遇過電容短路的情形 !!

你可以在不上電  用 歐姆 測一下 C3 兩端的阻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詭異,C2的端點電壓是7805的輸入電壓,C3是7805的輸出電壓,輸入應該高於5V,反正7805大概也為國捐軀了 ...

7805拆除後量測C2電壓值為DC 16.2V
CN2[白,白]量不出值為0

請問接下來我該怎麼做呢?

C2量測值16.2

C2量測值16.2

CN2量測值0

CN2量測值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下看清楚了 ~ 是保險絲沒錯 !

你有測量 [白 , 白] CN2 那個 AC 電壓是多少 ??

報告大大
[白,白]CN2 AC 量不出值
C3阻值也量不出 數位電錶只顯示1

网友B:
引用 楼主:
7805拆除後量測C2電壓值為DC 16.2V
CN2[白,白]量不出值為0

1.直接換1顆7805
2.找個5v輸出直流變壓器代替7805輸出,看面板顯示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
[白,白]CN2 AC 量不出值
C3阻值也量不出 數位電錶只顯示1

你知道何謂 DC ?? 何謂 AC ??

你用 DC 的檔位測 AC ??

如果你拆了 7805 可以測到  DC 16.2V  那就表示 輸入電源是正常的 !

可能是 7805 掛了吧 !! 換一顆新品上去吧 !!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大:
那顆是L7805CV
我再查看看該怎麼量它的電壓

L7805發燙表示和其連結的元件有短路,
看放大圖判斷應是C2電容底部漏夜流到左邊的二極體後造成,
b大可從這方面查修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何謂 DC ?? 何謂 AC ??

你用 DC 的檔位測 AC ??

我用交流AC量[紅,紅]有115V
所以想說另一端流過變壓線圈後應該會是直流DC
所以才會用DC檔位去量[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7805發燙表示和其連結的元件有短路,
看放大圖判斷應是C2電容底部漏夜流到左邊的二極體後造成,
b大可從這 ...

lijm大大
C2是一顆和右邊土黃色零件一樣的東西
只是剛好被電容擋到
我回去再看看是不是電容有漏液
感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交流AC量[紅,紅]有115V
所以想說另一端流過變壓線圈後應該會是直流DC
所以才會用DC檔位去量[白,白] ...

變壓器只是降壓而已 !
變成 DC 是二極體 (橋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換1顆7805
2.找個5v輸出直流變壓器代替7805輸出,看面板顯示是否正常

我直接先換7805試看看

网友:
若依版主所量,C2為16.2V,那麼16.2-5=11.2的壓將落在7805之上,這似乎讓這7805提早報銷,至少要裝散熱片吧?

楼主:
剛換了一顆新的7805

楼主:
結果一樣發熱

楼主:
不過電的問題依舊還在

网友:
您要量一下電壓是否正常~
若正常就查其它零件~
若不正常就是有其它零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7805發燙表示和其連結的元件有短路,
看放大圖判斷應是C2電容底部漏夜流到左邊的二極體後造成,
b大可從這 ...

報告lijm大大
電容液沒有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lijm大大
電容液沒有流出

把主板翻過來,看與7805有相連的所有元件,試著把短路的害蟲抓出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lijm大大
電容液沒有流出

Q1 Q2檢測 過好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電的問題依舊還在

看你的回帖的程度...
大概只能換換簡單的電容
或明顯的元件故障...

如果電容沒什麼(大肚)問題...
也沒看到有 黑掉/壞掉 元件...

* 如果對維修,有興趣多學一些基本電學,...
  了解(電學)原理,畫一畫電路(了解元件關係)...
* 或者難度過高,先送修...

找到"最後"答案,看到結果可能很簡單(就是換某幾顆故障元件)
但在找到問題前,可能很簡單,一看就知道那壞掉(黑掉/燒掉)
也可能需要不少電學原理與耐心才能找到...

註: 最近幾年,除濕機因安全問題,有不少招回公告
大功率/大電流 電器多多注意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