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美 CM-2900 吹風機 不過電

楼主(2018-01-23):
收到同事手上一台吹風機,線材外觀 彎折處都良好
參考wet大這篇處理

順利找到斷線處後 (雖然外觀無異常,但是我相信電表)
順利接上後,風速強弱正常,溫度冷風  溫風  熱風 也都正常
不過有兩個小小疑問

高溫使用的環境,安全第一
1.斷線連接處本來是用壓接的,我改用焊錫 (外面加上耐熱套管)可以嗎?還是一定要用壓接比較安全
2.完修後,僅有最熱風有電阻14歐,但是溫風就沒有顯示電阻(不過實際切到溫風檔,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吹風機的檢修,僅有最熱檔可以量測而已嗎?

謝謝大家解惑這個新手問題,感謝!

网友:
應該有經過降壓零件~
所以量不到小阻值吧??
歐姆檔往大的試試~

楼主:
另外有個小小問題
裡面的線和線壓接狀況如圖中右下角(手拿著的,類似兩個圓圈並排)
1.買圖(右中)這種短銅套管是對的嗎?
2.應該使用圖中哪種代號的壓接鉗才能壓出跟原本一樣兩個圓圈並排漂亮的樣子?

网友:
溫風可能是經過一顆二 極體半壓降壓。

所以表棒紅黑對調 ,更換極性就有讀數顯示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個小小問題
裡面的線和線壓接狀況如圖中右下角(手拿著的,類似兩個圓圈並排)
1.買圖(右中)這種短銅套 ...

  採用壓接應有原因, 如: 線材本身已有一定強度, 焊接後剛性更強. 若有振動, 更會因為沒有彈性緩衝而很容易鬆脫造成危險. 又或許因線材粗導熱快, 儲熱量也大, 焊接過程中, 常會損傷到電纜絕緣形成潛在危險.

  還有一種原因, 即是怕接點會熔化. 若有瞬間高電流, 容易發燙, 產生高溫. 接點雖不會一次熔化, 而是因使用頻率而壽命縮短.

  關於 "接續端子", 可以參考 這篇討論 , 或許就能找到適合的 端子 及 工具鉗.

网友:
如果你想研究拆開來看線路就知道怎麼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