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M新高手(HAM缸頭)正時齒盤固定螺絲怎麼拆

楼主(2018-01-23):
小弟的公務車冷車發動白煙噴到不像話,熱車後白煙消失,推測汽門油封掛了
本來以為這個是分離式缸頭,馬桶一拆傻眼了,是一體式HAM缸頭
這張相片不是小弟的車,中間那顆螺絲一轉,整個齒盤跟著轉,請問前輩齒盤要如何固定

小弟不敢直接用一字起子卡在齒上,搞掛就頭痛了

网友A:
先轉到對到T點 . 手指壓住齒盤 . 用氣動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轉到對到T點 . 手指壓住齒盤 . 用氣動打

多謝指導,只是小弟一來沒汽動工具,二來可能必須露天戰場遊修,也就是電動工具派不上場,只能手工具輸贏

幹嘛不做左右2顆螺絲的,這樣考小弟智商

网友:
那就只能用梅花板手.憑技術了
我建議先不放鬆內鏈 . 然後手指壓住齒盤.螺絲跟板手.用手拍板手來開
拍時注意要平行拍 . 裝的時候也一樣

等螺絲鬆了在放內鏈

楼主:
小弟再來試試看,死三羊1台高手設計改來改去,本來看維修手冊是分離式缸頭,以為只要拆馬桶跟汽門座上蓋,1小時搞定,現在要下引擎,看半天內能不能完事

目前1台公務機車1年維修費1600,只能自己購料維修,萬一一般材料行沒料的(必須請購核定後才能報公帳)還不一定能報公帳,因為發票開出日期就定死了

网友:
changold2 大
用敲的,瞬間力道敲板手

网友:
1.用敲的,瞬間力道敲板手(我是用手敲啦)
2.左手摸電盤風扇,右手拆,這樣應該會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再來試試看,死三羊1台高手設計改來改去,本來看維修手冊是分離式缸頭,以為只要拆馬桶跟汽門座上蓋,1 ...

哇,要下引擎,那就要搞很久了,

网友:
鏈條和齒輪間塞團布再轉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再來試試看,死三羊1台高手設計改來改去,本來看維修手冊是分離式缸頭,以為只要拆馬桶跟汽門座上蓋,1 ...

很好奇、這麼Co單位、
你怎麼還能待得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再來試試看,死三羊1台高手設計改來改去,本來看維修手冊是分離式缸頭,以為只要拆馬桶跟汽門座上蓋,1 ...

很好奇、這麼Co單位、
貴單位的人、
怎麼還能留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這麼Co單位、
貴單位的人、
怎麼還能留得住。

喵大夫資歷久了走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再來試試看,死三羊1台高手設計改來改去,本來看維修手冊是分離式缸頭,以為只要拆馬桶跟汽門座上蓋,1 ...

殺肉場可以找很多炓

网友C:
用怪手電盤那側固定?不過好像也很麻煩,要拆很多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怪手電盤那側固定?不過好像也很麻煩,要拆很多東西

多謝您提醒,小弟沒想到可以拆掉傳動蓋固定風葉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這麼Co單位、
貴單位的人、
怎麼還能留得住。

人老了做久了,也不會想換來換去,年輕的就會想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老了做久了,也不會想換來換去,年輕的就會想調

真的是吃定我們這些有智慧的人。

网友:
換輪胎還倒貼。。。。

网友:
我是用15號T桿插在風葉軸上,雙手各抓一個板手就可以開了
我這邊有汽門研磨組,想省錢可以借你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