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02 Toyota RAV4 右前,尾門,中控門鎖故障, 馬達更換

楼主(2018-01-23):
修2002 Toyota RAV4右前門跟尾車門無法自動上鎖的問題,是俗稱六角鎖中的馬達沒有動作造成的, 要更換門鎖作動器 (actuator),基本上作動器是封死無法維修的! 但網路上RAV4討論板有很多資訊教你怎麼修,只要換裡面的馬達就行了! 不需要買整個作動器!! (這是RAV4還有Toyota其他車型或Lexus的通病) 從網路上訂了馬達就來動手修。

拆下門板,卸下開關門的把手,就可以碰觸到六角鎖機構,接著拆下門栓邊的星形螺絲,還有一顆固定窗戶滑軌的螺絲,結果有兩支控制開關車門的金屬連桿怎麼都拆不下來,只好也把車外的門把一起拆下來,終於把門栓總成給拆了下來。

拆下門板

拆下開門/鎖門的鋼索

兩支控制開關車門的金屬連桿, 要把白色跟橘色的固定夾具推離連桿

卸下固定六角鎖的螺絲

要處理的就是在下方的作動器, 用一字起子小心撬開外殼

換上新的馬達

尾門

尾門也是有白色跟橘色的固定夾具

卸下螺絲

尾門六角鎖總成

接著就是處理actuator,因為是屬於無法維修的零件,只好用一字起子暴力把外殼打開,
故障原因是馬達電刷積碳造成無法導電,換上新的馬達問題就排除了!
接著就是把外殼用膠黏回去用夾子固定

再把所有零件復原裝回,右前門就處理完畢! 後車廂的的另一個六角鎖就好處理多了,兩三下依樣畫葫蘆也就完成維修。

网友A:
請問大大,馬達要去那買,
黏回的膠,要用什麼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馬達要去那買,
黏回的膠,要用什麼膠,

馬達,淘寶就有了 (4 x 10mm FLAT D SHAFT FC-280PC-22125), 不是圓形的軸心, 軸心上有切面的那種
那時手上只有快乾膠, 所以就將就用....應該有更適合的黏塑膠專用的膠....

网友B:
幫朋友修過這顆~馬達拆開碳粉清一清就會好了說!!
外殼~可以用塑鋼AB膠~快乾也行只是我很少用

网友:
imvchen.online恭喜完修要好好學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幫朋友修過這顆~馬達拆開碳粉清一清就會好了說!!
外殼~可以用塑鋼AB膠~快乾也行只是我很少用 ...

我有空,來清清看,我原本有想說,用 軌道車的馬達,用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空,來清清看,我原本有想說,用 軌道車的馬達,用看看呢

開/關的速度會跟軌道車一樣快~
應該是不行的~這種的扭力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