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雙電源輸出電源適配器取得+ - 16V電源來用可以嗎?

楼主(2018-01-23):
有一個 +16V  +32V 雙電源輸出之 電源適配器,  可否將+16V當地端 +32V 輸出當+16V, 原來地端當成-16V來使用?

PCB

PCB

PCB

PCB

適配器

適配器

网友:
輕負載(mA等級)應該可以,電流大一點就不行,電壓會隨負載電流飄動,主要是電源供應器是設計在提供電流,而無法沉入電流,當外來電流有能力反向流進輸出端時,該組電壓就會升高,把它想像成有SOURCE能力但沒SINK能力就很容易理解。

在您要的正負電源與0V之間各加上一顆平衡電阻可以改善,電阻越小改善能力越大,相對的功耗也越大。

可依您原本想法做實驗看看,變換不同電流大小負載試試看,就可以看出結果。

PC電源供應器從12V與5V之間取得7V也有類似的狀況。

楼主:
經查這個電源適配器編號為Replacement HP Printer 0950-4466 AC Adapter 32V 940mA 16V 625mA
不知道能否得知線路圖,再來想辦法更改一下使其可以有+ - 16V輸出

网友:
如果負載不是很在乎穩壓條件,,可以

末圖 (+16V) ---(0V) 的負載平均電流(IA)  必需  小於或等於   (0V)---(-16V)的負載平均電流(IB)
當IA > IB 時 多餘的電流 會對(0V)---(-16V)的電容充電
充電流>放電流  會讓電容的電壓一直上升 到爆爆

(+16V) ---(0V) 這端 額外加個電容, 數值等同 (0V)---(-16V)的電容
或是 直接+-負載端 追加建立新的+-濾波電容
改善負載端的瞬間電流路徑 , 有助改善(0V) 電壓瞬間浮動

------------
最後補充一點
注意原來的GND(即新-16V端) 是否與 AC電源線的GND  是不是接一起
當有其他模組帶有電源DC_GND接AC_GND時 接入時 等同 原+16V 被短路到GND

网友:
不知它內部的輸出線路是怎麼樣的?
在線性電源裡我常用1A以下的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