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砂磨針可不可以磨金屬?

楼主(2018-01-23):
這是一位朋友的兒子問我的,他玩的一些模型中,有些金屬類東西需要研磨,之前都是用銼刀磨,最近弄了一台小刻磨機,請問照片中俗稱的金剛砂磨針能不能磨金屬?不能的話應該改用那一種磨針?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1002617065

金剛砂磨針
3mm柄 30支裝
適用於:玉石.金屬.陶瓷.玻璃品.指甲等其他雕刻品.

网友:
可以!! 但要沾水溼磨,
不然針上的鑽石太熱會掉, 或是碎屑會卡在鑽石針縫內就會不好磨!
牛常常在亂亂磨...

像捏子, 牛都會在上面打孔掛上龍蝦扣, 在河邊工作時, 工具就不會亂亂丟找不到!
不鏽鋼.. 超難鑽孔的.. 鑽不過去就用磨的..

网友A:
經濟一點,找顆DC小馬達+黃銅夾頭,就可以當刻磨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3938286293

网友:
可以是可以  就是要注意加工物硬度  跟施力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經濟一點,找顆DC小馬達+黃銅夾頭,就可以當刻磨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393828629 ...

這個買的到啊,想當年小弟還特別花200買個馬達帶夾頭

网友:
答案:可

模型會用到的金屬~有黃銅&不鏽鋼&一些軟性金屬,如果是軟性金屬大概磨一次就沒觸感了

另外~這種金鋼砂磨頭掉砂很快~~磨沒幾次就沒觸感了~消耗很快而且也只能微微磨掉一些,頂多是拿來修毛邊~~若要大範圍~要改用鎢鋼磨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經濟一點,找顆DC小馬達+黃銅夾頭,就可以當刻磨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393828629 ...

那個馬達看起來還頗像那種裝一顆三號電池的手持風扇的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經濟一點,找顆DC小馬達+黃銅夾頭,就可以當刻磨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393828629 ...

我的問題是俗稱的金剛砂磨針能不能磨金屬?
你回答經濟一點,找顆DC小馬達+黃銅夾頭,就可以當刻磨機。

网友C:
問題:俗稱的金剛砂磨針能不能磨金屬?

答:
  1.金剛砂磨針不合適,切削力太小,金剛砂層太薄,可用時間短.(玉石用)
  2.鎢鋼磨針不合適,切削力大(要配大刻磨機),刀口容易鈍,可用時間短.(木質用)
  3.砂輪磨頭合適,切削力大(要配大刻磨機),砂粒會掉,要用安全眼鏡.(金屬質用)

  4.用小刻磨機切削力動力小,要有耐心,不要為切下材料,用力壓到降轉速。

  5.後續還會要想要拋光輪,要一整組由粗到細才能完成亮晶晶的要求。
  6.動力切割,要用安全眼鏡.

  7.如果量小用新的銼刀,速度比較快!
  8.可以辦團購一次買齊! (可能刻磨機也要換大的吊磨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俗稱的金剛砂磨針能不能磨金屬?

答:

看來cnpan 是行家

网友:
老大贴的这款我也有,专门用来对付金属的。

网友D:
我都用在磨熱處理後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馬達看起來還頗像那種裝一顆三號電池的手持風扇的馬達.

用吹風機那種的馬達(12V)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用在磨熱處理後的東西

金鋼石硬度大於熱處理金屬,可以磨除熱處理金屬,只是針狀的是電鑄的金鋼石,可用時間短,使用燒結的會改善很多。

小量使用時,有甚麼就用甚麼! 不用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