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居家門禁防盜器遙控器開關的問題

楼主(2018-01-24):
小弟家的門進出有磁簧開關可以讓防盜主機警報,使用遙控器控制開跟關,
這組超過十年有了,遙控器已經買不到,倒是對岸一模一樣晶片的遙控器一堆,但是我卻看不到這只遙控器的發射頻率是哪一個?

這是小弟的遙控器,除了SMC5326之外,看不出來哪顆零件是頻率用的,懇請站上前輩指導一二,感謝

遙控器照片

遙控器照片

頻率晶片

頻率晶片

网友:
這類遙控器發射頻率是採用LC配合高頻電晶體震盪,頻率大約都在250MHz~450MHz,要用頻譜分析儀來測量頻率,那顆藍色可變電容是調整頻率用的。

如果買不到原廠遙控器,建議整套換掉,它廠做的即使晶片一樣、頻率一樣也不見得能用,按鍵定義不一定相同。

网友:
最上面那顆圓形藍色是調頻率,可調範圍從 300 ~ 400 MHz 所以無法用看的必須用專業儀器或配遙控器的專用設備才能知道頻率。
SMC5326 是編碼晶片,學習型的遙控器可以包含相容。

楼主:
剛剛請朋友用頻譜分析儀量了一下,好像是319.2MHZ,可是好像沒有這種規格的震盪器,不是315就是330,請問先進用315的可以涵蓋到319嗎?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請朋友用頻譜分析儀量了一下,好像是319.2MHZ,可是好像沒有這種規格的震盪器,不是315就是330,請問先 ...

那就用 315MHz 吧!原來的也不見得原設計是 319.2MHz 因為 LC 本來就很會跑掉頻率,況且這種超再生電路的頻寬本來就很寬,正負 10MHz 都能夠接受只會影響感度與距離。
最好是配好新遙控器後再拿陶瓷調整棒去調整一下接收器上面的電感,修正一下正確頻率且能讓遙控距離更遠一點。

現在配對的遙控接收電路模組有很多選擇,我用過只使用 3V 電池就能遙控到 500 公尺以上(超外差接收),收發一組不含編解碼 IC 掏寶價才十幾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 315MHz 吧!原來的也不見得原設計是 319.2MHz 因為 LC 本來就很會跑掉頻率,況且這種超再生電路的 ...

搞到我都想直接買一台拷貝機回來玩了,查了一下家裡鐵捲門的晶片也有在拷貝機裡面,加一加一千出頭可以拷好多個XDDD

請問duke83兄,小弟不是電子出身,您提到的配對的遙控接收電路模組有沒有關鍵字可以讓我在淘寶找找看呀,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到我都想直接買一台拷貝機回來玩了,查了一下家裡鐵捲門的晶片也有在拷貝機裡面,加一加一千出頭可以拷 ...

"超外差接收模块",有多種帶解碼或不帶都有,選擇好後再到同一賣場內選擇能夠相容的發射模塊,也有帶編碼與外殼的,多到讓你看到眼花繚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外差接收模块",有多種帶解碼或不帶都有,選擇好後再到同一賣場內選擇能夠相容的發射模塊,也有帶編碼 ...

duke83兄,
找了一下跟無字天書一樣,完全不懂Orz
不過還是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83兄,
找了一下跟無字天書一樣,完全不懂Orz
不過還是感謝您的回覆

這些遙控收發模組不見得本科系的人都搞的懂,這產品因為發展應用多年了,有各種不同的應用就有不同的設計,在世界工廠那邊就有很多樣能夠選擇不用自己設計與開發,可以很貴也能很便宜。

一些關鍵字要弄懂才有辦法選擇,例如接收有超再生與超外差的差異,發射有 ASK 或 FSK,編解碼有固定或學習可變型等等。
我不想直接推薦某一款,或許有人有跟您是相同需求且有使用經驗的可以上來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