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問題詢問

楼主(2018-01-24):
請問各位大大:
我想詢問一下,顯卡,如果是同規格比方是 RX550 有2G版和4G版,如想把2G顆粒 更換成4G版本,V-BIOS更換成4G版,這樣子是可行的嗎?

网友:
基本簡單的肯定是直接更換芯片就好了。換顯存顆粒 工作量太大了,也要對照供電電路是否一樣。

楼主:
換晶片就好呀?,V-BIOS的話,也需要調整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晶片就好呀?,V-BIOS的話,也需要調整嗎?

正常來說... 我們說的是正常的案例喔.
VBIOS會自行去偵測板上的記憶體大小, 就像電腦的BIOS一樣..

但不正常的案例也有!
VBIOS或是BIOS寫死了記憶體大小,
一來省去偵測記憶體大小的步驟,
二來不讓使用者自行亂換記憶體,

很難判斷你會遇到的是什麼樣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來說... 我們說的是正常的案例喔.
VBIOS會自行去偵測板上的記憶體大小, 就像電腦的BIOS一樣..

嗯嗯,看來還真的沒有人試過這樣子,想來玩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看來還真的沒有人試過這樣子,想來玩看看

20年前吧..
那時候的ISA/PCI顯示卡上都有RAM的擴充座,
只要把RAM插上後, 就可以增加顯示卡的記憶體..

現在顯示卡的記憶體都是做BGA的,
一來不好換, 二來換了也不確定有沒有被VBIOS封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