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 第一次發問)CHIMEI CMV 937A 螢幕會黑.電源重啟後.螢幕.

楼主(2018-01-2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電源重啟後.螢幕正常 3秒後右變黑..
(電源燈 都有亮)

想問師傅.是那個物件故障..想買回來更換..

補充內容 (2018-1-29 01:29 PM):
已更換電容.但螢幕一樣會變黑
18樓有圖.

楼主:
謝謝 L大.弟再去找燈管來更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L大.弟再去找燈管來更換..

可以考慮直接改LED比較省事

如果對可調背光比較不熟的話

可改不可調的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直接改LED比較省事

如果對可調背光比較不熟的話

了解..
第一次修螢幕..
還不確定怎下手..弟 會先網上看看影片找資訊.再來整修..

网友B:
黑掉可以用手電筒照照,或者看對比大的網頁,如果能隱約看見畫面
就代表是背光模組壞了。
升級LED背光必須拆開液晶面板,沒經驗的話就會搞破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掉可以用手電筒照照,或者看對比大的網頁,如果能隱約看見畫面
就代表是背光模組壞了。
升級LED背光必須 ...

背光模組..筆記一下

先來照看看..背版..

弟有 不成功便成仁 的準備...
成功.戰鬥值倍增..
失敗.也有吸收經驗值....

网友:
樓上前輩一面倒建議升級LED是有原因的,您這台是L形燈管,除非問題只是焊接裂開,要換燈管不好找料

网友C:
這台印象中 高壓版 區域 容易壞拉
這型的燈管應該很不容易故障
最好 是 外接燈管 判斷拉@這樣才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印象中 高壓版 區域 容易壞拉
這型的燈管應該很不容易故障
最好 是 外接燈管 判斷拉@這樣才準確 ...

綜合.以上四位大大的意見..

自修的難易度..(由易至難)
換L形燈管=>LED燈管=>高壓版

明後天有空.就先拆燈管
L形燈管,弟會去對岸 淘.

网友D:
建議先不要急著掏燈管回來換,
看過影片後覺得燈管應該是OK的 !
倒是電源板的電容群先全換掉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先不要急著掏燈管回來換,
看過影片後覺得燈管應該是OK的 !
倒是電源板的電容群先全換掉試試 ! ...

所謂電源板是只指這  對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謂電源板是只指這  對嗎.

是滴
把綠色的10顆電解電容先掃一遍換新看看

网友F:
電源板應該沒大問題,變壓器部份補焊下。另外那兩個貼片電容應該換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源板應該沒大問題,變壓器部份補焊下。另外那兩個貼片電容應該換下來

dsmith 大 請教貼片電容是這二顆嗎..

引用 网友E:
是滴
把綠色的10顆電解電容先掃一遍換新看看 ""

OK

网友G:
先用強光手電筒確定一下...  是否高壓區故障.在排除高壓和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用強光手電筒確定一下...  是否高壓區故障.在排除高壓和燈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影片

底部有畫面..

楼主:
(請教先進)
1.已更換電容.但螢幕一樣會變黑..
請教原因

2.如果更換電容"錫接",技術不好.也是會這情況(螢幕變黑)嗎.

左圖(舊)右圖已更換電容

左圖(舊)右圖已更換電容

左圖(舊)右圖已更換電容

左圖(舊)右圖已更換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