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 - 32HX750 雙碟影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24):
朋友一台 SONY 32吋 LED液晶電視

故障情況為雙碟影

參考了別人維修實例,發現如圖

將面板連結處接點截斷。

於是拆開背蓋後,直接處理對應的地方。

找個處理點,發現有四處排線

於是用電表 一 一 找到該處。

最後發現右上角排線處是該節點的位置。

該排線上需要處理的位置在右邊

網上教學是用切刀直接截斷線路,但是這種破壞式的處理方法有風險,萬一處理不當,後果可能就是報廢面板

於是我就用透明膠帶黏貼排線藉此達到斷開的目的。

這樣的方式有一個優點,就是黏錯的話只要撕掉重作即可。

該處黏貼點共有八個

經過處理後,裝機測試約4小時,不再發生雙碟影,應該可以確認為修成功。

未處理時,開機就會發生雙碟影,或觀看約10分即發生

PS. 如果不知道該處理哪一條排線,可以用排除法一條接一條拔除後開機,

畫面如果恢復正常,不會雙碟影,那就是該排線要處理。

完修圖

网友:
太神了,非常值得參考,救回一台電視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厲害!利用參考圖文都可以修復。讚!

网友A:
經過處理是更換排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經過處理是更換排線嗎?

在排線上貼膠帶造成開路......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B:
請問~ CKV1到CKV4 / CKVB1到CKVB4 代表甚麼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經過處理是更換排線嗎?

不是喔 ! 是將排線貼透明膠帶。

讓排線不要跟邏輯板上的點接觸到。

楼主:
是的 ! 有雙層影像,碟影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CKV1到CKV4 / CKVB1到CKVB4 代表甚麼訊號?

看的就是這篇分享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WM2tJ7_oE

不清楚代表的是什麼訊號,因為是外語,聽不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13E-PZnheg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就是這篇分享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WM2tJ7_oE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上了一課!
不知道是什麼原理。還希望有大大可以解答

网友:
請問小的的這台也是跟排線有關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7003-1-2.html
感恩

网友:
非常有用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