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X450VB 的筆電完整版BIOS[已完修]

楼主(2018-01-24):
過電不開機 3.3V 5V 有出,此板有OnBoard Memory 4 GB

不知有bypass 記憶體的線路?

reset  cmos  沒用,先求bios 試試看

网友:
屏蔽內存
將R2428移動到R2426屏蔽內存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神救援

刷完秒開

网友A:
請教刷BIO 為何需屏蔽內存? 這型機需做這處理嗎? 新手學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刷BIO 為何需屏蔽內存? 這型機需做這處理嗎? 新手學習!

刷BIOS不須屏蔽內存 是他認為內存可能有故障 我才貼出如何屏蔽內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須屏蔽內存 是他認為內存可能有故障 我才貼出如何屏蔽內存

了解,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