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MICS ACTIVE LINE MODULE好強大的電供不知用在何處

楼主(2018-01-25):
呼叫ericchou老師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 ... mfn=ps&lc=en-RU

橡皮人要不要給你帶回家
88公斤兩個讓你練舉重

网友A:
哈跟我工廠內的機器相同的~

网友:
家裡連380V都沒有插那裡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跟我工廠內的機器相同的~

聽說是穩定電壓用的

网友:
看看這個連結
https://mall.industry.siemens.co ... g/Products/10045966

好像是這一台:

网友B:
                        6SL3330-7TE32-6AA3                        SINAMICS S120 ACTIVE LINE MOD 291A

SINAMICS S120型電源模塊
輸入:3相 VAC 380-480V,50 / 60Hz
輸出:600 VDC,291 A,160 KW
內建風扇強制散熱冷卻
連線控制纜線規格 RIVE-CLIQ CABLE

有見到的應用訊息
工業用天車馬達驅動控制 - 英文型錄
產業自動化生產線 / 工具機 馬達驅動控制應用 - 英文型錄

產品售值 : 看這些應用就知,原價是 "天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L3330-7TE32-6AA3                        SINAMICS S120 ACTIVE LINE MOD 291A ...

ericchou老師就是厲害

网友C:
測試 橡皮人  的絕緣度 夠不夠!!! 招不招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測試 橡皮人  的絕緣度 夠不夠!!! 招不招 !!!

我以為你會讓老大吊著....測試彈性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