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Goot 烙鐵頭不吃鍚

楼主(2018-01-25):
用沒多久的 Goot 烙鐵頭有一半已經不吃鍚,另一半是正常的,刮掉黑色部份後,一加熱又發黑,
請問一下,這是怎麼發生的,要如何解決? 謝謝。

不吃鍚

不吃鍚

网友:
烙鐵頭是要保護跟保養的.....

不保護跟保養也就算了,不要拿東西去刮它....

烙鐵頭表面那一層鍍層就是各大廠烙鐵頭耐用之所在......

去買一個新的來換吧!!!!

网友:
氧化
不用時給頭上錫

网友:
簡單的方法 換頭
不過其實不換也是有救
拿目數高的細沙紙 仔細的把黑色部分磨去
只要還沒見到銅 都還有救 能磨越少越好
之後再插電前就使用烙鐵恢復劑塗佈表面或直接戳進松香塊裡
加熱之後再加錫 基本都能救能回來
鍍層也不是甚麼黑科技 就是鍍一層鐵
所以使用完一定得加錫徹底保護
不然就是生鏽
插電時沒加錫就是產生氧化層
氧化之後怎麼樣都上不了錫的

网友:
因為我不常用,所以我都上一層薄油,使時再用衛生紙擦乾淨。

楼主:
也用沒多久就掛了,頂多用三個月吧!
用完也都有上鍚,不過好像都只有部份有吃到鍚。
用完後要怎樣才能整頭烙鐵頭都上鍚保護?

网友:
我才入門約2年,剛開始也是如此,沒保養常識,加上常空燒,還特別加買兩支GOOT烙鐵頭備用,如今保養得當。又使用簡易溫控,即使使用完,忘了加錫,也沒這種問題了,特別值得一題的是烙鐵頭很耐用,請參考我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62928-1-1.html

网友:
是不是烙鐵放置的地方濕氣重
要不然3個月的時間怎麼會變成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用沒多久就掛了,頂多用三個月吧!
用完也都有上鍚,不過好像都只有部份有吃到鍚。
用完後要怎樣才能整頭 ...

要先用焊油再加焊錫、
才能保護焊頭。
不要長時間加熱。

网友:
推薦 goot BS-2 烙鐵頭還原劑,有效.

网友:
沾goot焊油 /用海綿清潔烙鐵頭。
重複幾次看看效果。小面積的有差別。

準備收起來時多加點錫...儘量包覆尖端部份。

网友:
如果您想換頭的話!不仿先試試小弟的方法,直接砂紙磨掉,要磨乾淨,再加錫上去,一定可以的,可以吃錫後!使用時不能空燒太久,或是把溫度調低點。

楼主:
加熱後用鐵片小力的刮一刮發黑的地方,刮完馬上加鍚上去,居然有效,會吃鍚了。
要馬上加鍚上去不然又發黑了。
暫時解決不沾鍚的問題,再用一段時間看看。

Goot 烙鐵頭

Goot 烙鐵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後用鐵片小力的刮一刮發黑的地方,刮完馬上加鍚上去,居然有效,會吃鍚了。
要馬上加鍚上去不然又發黑 ...

有種東西 "烙鐵頭還原劑"... 請參考看看!!

网友:
因為我有時候會拿焊鐵頭來熔塑膠,我都是直接用紙箱的邊邊刮一刮~就可以吃錫了~要拿硬度比鐵軟的刮~才不會傷到焊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