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BROTHER HL3140CW卡紙訊息<付費維修>

楼主(2018-01-25):
故障原因:列印中途,出現卡紙訊息,打開檢查沒有紙卡到,圖片;
清理好,按GO送紙,閃紅燈,出現以上訊息。付費徵求高手,或提供經驗,謝謝大家1

楼主(2018-03-07):
引用 网友A:
光遮斷器的接收部分的圖號好像是電晶體,不過上面也有圖案有畫成LED的形式,而LED好像是二極體

而接收部 ...

是指頭像上的圖嗎?要在回覆右上角點進階進入:>點圖片上傳。至於圖示,可能因我非科班出身,才用較詳細的說明。
本篇已在ericchou老師的熱心指導下完修:詳情連結:
[列表機] <維修實例>BROTHER HL3140CW卡紙訊息(無卡紙)光遮電器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67421-1-1.html

网友(2018-01-25):
您有將進紙夾調整成小尺寸紙張位置嗎 ?
若有
請將小尺寸導夾拉開覆歸到最大紙張的寬度位置

下圖是小尺寸列印調整
您的需求要反相操作"打開它"

网友:
過保了嗎 ?

若不是基本操作問題
而真需查修,參考下列 (風險自負喔!)
原文出處 : Brother Printer HL 3140 CW Paper Jam fix

步驟 :
1. 輕柔的拆下背蓋

2. 拆除內護蓋螺絲

3. 下圖黃圈處,找光遮斷開關
    清潔光遮斷器的 射光/感光雙鏡頭
    檢視遮斷桿應器的 發光/接收 功能是否正常
    若遮斷器功能失效,只好拆除更換它

网友B:
國外網拍
也有單賣光遮斷模組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國外網拍
也有單賣光遮斷模組電路板

請教您;我已將光遮斷器拆下,但是上面標示579,查不到此編號。
在沒屋頂找到多種規格:
https://find.ruten.com.tw/u/kingway-tech?q=ir%20%20dip4
itr9606,大小尺寸一樣,不知可替用嗎?
謝謝你!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您;我已將光遮斷器拆下,但是上面標示579,查不到此編號。

康大 :

雖然小弟手上沒有這機器
也沒此類實質維修經驗
更不是專業維修業者
您有先檢查 遮斷器功能正常否 (有發光/有接收信號-檢測方式就是LED元件動作原理判別)
真的壞遮器,再來考慮更換問題

下列
只單純針對您提出問題,搜解回覆您

小弟對光遮斷器代換問題的認知是
1. 物理外觀尺寸要合要求 ( 裝的上去 / 不干涉機械運動路徑-凹槽位置和深淺,能否正常產生訊號)
2. 元件電路腳位接線要正確 。
   ( 實際就兩顆LED元件,一發射一接收,正負極量出來,對不齊的話割銅箔線路自己飛線接上)
3.至於電壓&電流&動作輸出電流問題,好像都差不多。

楼主:
感謝指導,我試試動動作正常嗎?謝謝!

楼主:
非常感謝ericchou大耐心提供資料,確認接收信號的collector輸出不足,即使不串100k電阻,led也微亮而已,emitter電壓加至10v,輸出照樣不到3v,已訂貨待料中,如完修,再發文給大家參考,感恩~

网友A(2018-03-06):
光遮斷器的接收部分的圖號好像是電晶體,不過上面也有圖案有畫成LED的形式,而LED好像是二極體

而接收部分稱為 darlington pair ,由兩個電晶體組成,不過畫成一個簡圖比較方便理解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