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D9700-75度常閉溫控開關5A/250V 通電後元件會發熱是正常的嗎?

楼主(2018-01-26):
請問各位前輩,
小弟近日拆開一台會熱當的小型投影機裡面,
在做溫度測試時,
發現裡面的原件KSD9700-75度常閉溫控開關5A/250V 通電後元件會發熱到40度是正常的嗎?

javascript:;

网友A:
請量一下開關的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量一下開關的阻值是否正常。

用電表轉200這格量測大概是0.2~
這樣正常嗎?

网友:
0.2歐姆正常。

网友:
會熱當通常建議先從電源端的電解電容下手!

如果主控晶片是BGA的,也有可能是故障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