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W700A 畫面跳動

楼主(2018-01-26):
小弟又來求教了,這次是我平常不碰的電視,因為電視一般都太大台,我家根本沒地方處理

不過這是放在公司,朋友的電視,故障狀況如視訊

請各位大大指引明燈啊~~感恩

网友:
建議先把板子厚厚的灰塵清潔一下,再檢查電源板背面有無虛焊元件 !

网友A:
故障點在面板! 可能有機會修復,請參考先前痞友發的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點在面板! 可能有機會修復,請參考先前痞友發的維修文!

小弟很怕切錯線啊,尤其是我對這很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很怕切錯線啊,尤其是我對這很不懂

大哥... 看" 葵花寶典( 先前痞友發的維修文 ) "不用揮刀自... 的啦! 不用自... 也可能成功的啦! 也有用膠帶遮蔽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看" 葵花寶典( 先前痞友發的維修文 ) "不用揮刀自... 的啦! 不用自... 也可能成功的啦! 也有用膠 ...

這台的排線只有一條,好像沒法直接用排除法

楼主:
板子太長了,小弟實在找不到這篇維修文的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67214-1-1.html  ,可以請大大給我個方向嗎?

网友B:
看起來像是VGH電壓不穩定
查220電感後肖特基二極體電壓是否不穩定
不穩定的話看是MLCC電容是否有漏電
或者換220電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是VGH電壓不穩定
查220電感後肖特基二極體電壓是否不穩定
不穩定的話看是MLCC電容是否有漏電

東西在公司,小弟明天測完回報,不過我想問個笨問題220電感在哪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東西在公司,小弟明天測完回報,不過我想問個笨問題220電感在哪呀?

就是一個上面有標220數字的八角形黑色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個上面有標220數字的八角形黑色零件~

電感應該是通的對吧? 手上只有電錶可以測試。呵呵 (明天測完回報,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