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RA-4018 PI故障 AY085D-3MF22 LED灯 其一無電

楼主(2018-01-27):
RANSO 禾聯
RA-4018 40" LED背光
有聲無影 有像無背光
拆開 PI故障  AY085D-3MF22
兩組LED電源 其一有24V 其一無
圖中元件  C21應是故障
請教各位大大 應用什麼更換

网友A:
照片模糊,C21在哪裡?只看到電源板焦黑處的二極體和工字型電感燒了! 背面的那二片是電容

网友B:
燒成這樣~
建議改成通用恆流板~
例如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65708-1-5.html
一片二百五十元左右~
先量原本電源板LED驅動區的供電電壓~
找出供電電源後接線出來~
把電源板上的LED驅動區零件拆除~
從主機板接背光on/off跟調亮度的~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C:
這台通病不在恆流板上 他是兩組串聯 你量一組不準確 問題在背光燈條上 要拆面板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通病不在恆流板上 他是兩組串聯 你量一組不準確 問題在背光燈條上 要拆面板才看得到 ...

感謝大大 所以可能是 LED灯 故障導致其中一組不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成這樣~
建議改成通用恆流板~
例如這篇文章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模糊,C21在哪裡?只看到電源板焦黑處的二極體和工字型電感燒了! 背面的那二片是電容 ...

感謝大大  C21要背面那張才看得見 就是圈起來的那個電容 只是看不出應該要使用多少容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C21要背面那張才看得見 就是圈起來的那個電容 只是看不出應該要使用多少容值的 ...

廢板找個顏色大小一樣的補上就可以 !
J 大如何確定C21故障?

网友:
這台我換過通用電源板

网友D:
你好:
新年快樂!

我手上有一片電源板 Q10 短路,造成有幾顆電阻也燒毀了。

可以請您幫忙看一下,電源板上的 R25,R26,R27,R28這4顆電阻的阻值嗎?或是您方便近拍一下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新年快樂!

1R0 * 4
(1Ω)

网友:
Wet 大:
太感謝您了
新年快樂!

网友:
跟wet老師讚一個
新年發財

网友D:
Wet 大:
這顆ic您知道是什麼編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Wet 大:
這顆ic您知道是什麼編號嗎?

MnP

零件可能不好找,廢板我請蔡董順路拿給你拆換(聽說你們是鄰居)

网友D:
真的就甘心,
謝謝您,也要謝謝蔡總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的就甘心,
謝謝您,也要謝謝蔡總裁

若有修好,這片的通病要改善一下

提供我改善的工法

背板銲點全面補銲,再將發燒的MOSFET加裝散熱片,防止再次過熱燒毀,延長使用壽命

聯碩 RANSO RA-40DF1 無電源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27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若有修好,這片的通病要改善一下

提供我改善的工法

Wet 大:
謝謝您提供的方法及材料。

网友F(2018-02-26):
引用 网友D:
Wet 大:
這顆ic您知道是什麼編號嗎?

IC的代码说明LD ******SOT-26封装
例如:标记MnP 37R 31。
字母“M”表示生产年份。
字母“n”表示生产周。
字母“P”表示IC是LD75 ***。
数字37R表示IC版本。
数字31表示IC的工厂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IC的代码说明LD ******SOT-26封装
例如:标记MnP 37R 31。
字母“M”表示生产年份。

感謝萬分,原來是 LD7537R,
網拍就買得到,謝謝您的資訊

手機上網沒辦法點擊加分,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