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請益]asus zenpad 10 z300m 零件請教

楼主(2018-01-27):
各位大大好 :

想請問一下底下圖片紅圈處的貼片元件
表面平滑且會反光
量測2端電壓會飄移
似乎是阻值一值變動???

网友A:
那顆是二極體,你用二極體檔量測才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二極體,你用二極體檔量測才會準

收到...
不過圖片那一台是正常的
真正的苦主是喝了舒跑...
目前一開機就立刻重開
只能看到asus power by android字眼

不知是否有該二極體的規格資料
再一次感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
不過圖片那一台是正常的
真正的苦主是喝了舒跑...

跟那顆有沒關係 就這些資訊看不出來!!
最好多花點時間PO個影像或圖片!!

你先試試重刷會不會好,很有可能字庫IC,就是ROM IC掛了,所以開機抓不到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那顆有沒關係 就這些資訊看不出來!!
最好多花點時間PO個影像或圖片!!

無法重刷...
不管有沒有接著電池
連接電腦一樣是開機,關機...loop
可以看到fastboot畫面,但要做刷機等動作時...又重開了

使用asus flash tool可以抓到裝置,電源鍵加音量+,也可以看到3模式(recovery,fastboot,normal)
所以方向才找到電源端

再來找看看有沒有壞屏的可以更換吧
^^

网友:
二極體檔測量時!單向導通,單向不導通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無法重刷...
不管有沒有接著電池
連接電腦一樣是開機,關機...loop

你用電供直接供電給手機電池接點

看沒接USB線時還會不會重啟!!

沒接電池重啟是正常現象!!  或許你的電池已經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電供直接供電給手機電池接點

看沒接USB線時還會不會重啟!!

電池已經接在另一台同型號的平板測試過
開機,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
與其說是重啟
倒不如說是...有電-->沒電-->有電-->沒電........這樣的循環

詢問那一顆二極體在檢查過程時,錶筆輕輕接觸時...邊邊就裂開
圖片是取自正常那一台(同型號的有2台)

所以還是要換上一顆新的 一 一
最近已經要去回收場走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