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兩台故障充電吸塵器(含充電器)需自取

楼主(2018-01-27):
如題---自取地點--台中豐原

故障原因---無法充電 , 有一台啟動電容可能壞掉無法啟動

保留一星期 --->回收廠

网友A:
這好像壽命都不長…
左手邊那台我懷疑是電池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壽命都不長…
左手邊那台我懷疑是電池問題。

是的 , 右邊啟動電容壞掉

网友A:
如果沒有人要、建議留下馬達、應該很好應用。

网友B:
很想要

左:上網訂製鋰鐵,拉線出來另外買充電器充電,一樣很好用
右:吃電池的應該是DC馬達還有啟動電容?

好用的定義
1.吸力強(馬達功率、電池出力、風路結構)
2.好清潔(吃設計的,沒得改善空間,原廠設計不良的話)
3.好保養(濾網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想要

左:上網訂製鋰鐵,拉線出來另外買充電器充電,一樣很好用

那就索取排隊啊!
一般都是電池耗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人要、建議留下馬達、應該很好應用。

最近覺得馬達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特別是可以做一點簡單的金屬加工之後......

有機會也要留一些馬達來運用.....

网友:
家裡都用拖把沒用吸塵器.吸塵器只能吸表面灰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索取排隊啊!
一般都是電池耗損。

嗯,我很優柔寡斷,很多都是看著它過去

网友D:
台中 豐原,有人訂了嗎?我就先排了,修修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想要

左:上網訂製鋰鐵,拉線出來另外買充電器充電,一樣很好用

個人對吸塵器看法是

排出氣體的過濾能力要足夠
不然沒過濾完全的塵埃
被吸入後,加大力道噴出到處飛
汙染範圍擴更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近覺得馬達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特別是可以做一點簡單的金屬加工之後......

吸塵器的馬達
大多是高轉速型
沒辦法常時間運轉 (功率蠻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個人對吸塵器看法是

排出氣體的過濾能力要足夠

接個氣旋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說了幾年了還是沒有做出來...srO

濾棉表面積小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吸塵器的馬達
大多是高轉速型
沒辦法常時間運轉 (功率蠻大的)

不能靠降壓改變嗎?

网友F:
我可以排左邊那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個氣旋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說了幾年了還是沒有做出來...srO

濾棉表面積小不可靠 ...

現在市面很多類似產品、
就可以玩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靠降壓改變嗎?

負載不大的情況下或許降壓獲得低轉可行
有重載應用的,變頻降轉較理想
實質精算要請其它前輩解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接個氣旋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說了幾年了還是沒有做出來...srO

濾棉表面積小不可靠 ...

也很好奇那個氣旋結構
它設計的實質過濾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很好奇那個氣旋結構
它設計的實質過濾效果

跟電容濾波一樣,越搞缸的效果越好

不放心的話,最後一道加個濾棉捕捉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排左邊那台嗎

大大,請您跟雨知波大商量看看,如果可以就一人一台!

网友:
我放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中 豐原,有人訂了嗎?我就先排了,修修看,

大大,您要自取嗎,請私訊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 右邊啟動電容壞掉

充電的應該用直流馬達,不需要啟動電容,馬達上的電容是吸收電弧消雜訊的
樓主您可以試著把電容直接剪掉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很想要

左:上網訂製鋰鐵,拉線出來另外買充電器充電,一樣很好用

最後會是耗材成本高低的問題...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最後會是耗材成本高低的問題... @@

沒那麼簡單,成本有兩個方向

1.建置成本高,後續維護便宜,使用更犀利,維護周期長
2.建置成本低,電池壽命短,連續使用周期短,維護周期縮短

之前有個水管影片,就是兩顆培林的對決
如果參數有我說的這麼單純的話…
A選手,售價100元,壽命100小時
B選手,售價10元,壽命10小時
同一機台,拆裝時間是1小時

操100小時後,採用A選擇的業者,花了1小時在拆裝
而採用B的業者,花了10小時在拆裝

你怎麼選?

我的選擇是看事主,如果是惜物者我會推A方案,何時推B,我也不清楚XD
不一定會跟事主說清楚,視狀況是最難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要自取嗎,請私訊我,謝謝

有私了,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那麼簡單,成本有兩個方向

1.建置成本高,後續維護便宜,使用更犀利,維護周期長

通常是成本導向@@
除非是巷內ㄟ,或者有心去了解。
通常花很多時間說,還是沒結果。
(自己也是,知道好可是花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