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用電解大電容引腳甩了出來

楼主(2018-01-27):
引腳插回去電容還可以用到嗎?若不行,音响用買回相同容量耐壓就可以?
請指教謝謝

网友:
壞了....
去買一樣的吧!!!

网友A:
不能用,買新的,規格同即可,耐壓可更高沒關係,如果不會卡到旁邊的零件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買新的,規格同即可,耐壓可更高沒關係,如果不會卡到旁邊的零件的話 ...

音响電路圖紅圈,找到個拆機22000UF63V,耐壓這麼高可以代用?

网友B:
三樓已經說明 可以用 但是 用63V 會不會太大顆 ?

网友:
空間夠的話建議用多顆並聯(譬如4顆4700/1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樓已經說明 可以用 但是 用63V 會不會太大顆 ?

如果,塞的進去,是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塞的進去,是沒差,

你好
大電容有分軟腳和硬腳,是不是硬腳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
大電容有分軟腳和硬腳,是不是硬腳好些?

硬腳 台灣這裡依其外型又稱為 牛角 , 是機械強度上的需求, 電氣信能上沒關係

你照片那個就是硬腳 , 是為讓引線的機械強度增強側剪力 裝於PCB後搬運耐震'比較'不會斷
體積(重量)大高挑的電解大電容都會有 , 有時還會增加到 三或四隻腳

照片那個本體長度過高,  側剪力距不小..

支撐性照顧好就是了, 必要時斟酌情況上固定膠

只有單隻電解大電容  插入PCB到底   上固定膠於電容外沿與PCB 之間
兩隻以上: 除上述底部上膠  可以再於並肩位置上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腳 台灣這裡依其外型又稱為 牛角 , 是機械強度上的需求, 電氣信能上沒關係

你照片那個就是硬腳 , 是為 ...

很多都是這樣用,比較不會"掰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腳 台灣這裡依其外型又稱為 牛角 , 是機械強度上的需求, 電氣信能上沒關係

你照片那個就是硬腳 , 是為 ...

這是 KiCAD 軟體嗎,所以你把官網 搬回家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 KiCAD 軟體嗎,所以你把官網 搬回家用了,

是 KiCAD 軟體 , 零件庫 還搬不走 ,
每次翻查零件庫時系統都是鈍鈍的    WIFI 指示燈 一陣狂閃 後才能才能看到
懷疑屬於線上零件庫 ,
拔除 對外網路 , 果然跟我說不能連上官網線上零件庫...尼瑪

爬了好幾篇文章看了影片 ... 沒悟性
看人家用得嚇嚇叫沒問題........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