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MA 200電焊機 故障

楼主(2018-01-27):
請問各位前輩 這台MMA 200 插電電源燈有亮,但是風扇無運轉 機台無動作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問題阿??有哪些地方可能壞掉該檢查的

网友A:
電子式的好像功率晶體部份壞的快
若真是功率晶體掛點,當然其它還有小東西會一起出走,請細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式的好像功率晶體部份壞的快
若真是功率晶體掛點,當然其它還有小東西會一起出走,請細查

請問大大我該如何測試他是否正常呢?還有假設我以直流110V的電壓下去測試的話可以測試嗎?

网友:
首先要有三用電錶

网友:
晶體管的中間腳,錫吸乾淨,即可測量。

网友:
這型的機器使用的船型開關很容易故障,可以先從開關下手,再來就要檢查底板橋式整流上去到上板的310V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接下來就是底板的緩起動的繼電器吸合正不正常,如果不吸合,那機器就沒辦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