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GR 125 更換機油

楼主(2018-01-27):
正面照,分享換機油

17mm T板桿,光這一支就賺很久了
這條要拉一旁邊一下

就漏了
螺絲檢查一下,鋁墊片,也檢查一下,是否可以用,然後,鎖起來
機油要回收,我都是倒給機車行,
這一條會有水,為什麼呢,我都說是 水蒸氣
拆這
不用很久,一下子,要檢查是否有塞住,這會影響,機油加不進去
打開機油尺

現在交換量寫在這 ,800cc
刻度擦一下,要檢查機油,
選擇 自已想要的品牌
加進去
這個動作還是要作,檢查一下,是否~~夠
機油顯示 要歸零,重計
要插到底喔,要不然,不會準喔,
變綠色了
記錄公里數

网友:
讚 自己換機油省錢有樂趣.

网友:
謝謝分享,很好的教學,自己換油可以買好一點的油,機車行換的油比較差一點。

网友A:
請問更換機油,用抽的,還是洩羅絲放的正確?

网友B:
自己換不見得有工具,而且換下的廢機油也不知如何處理,所以烏骨雞學姐都是就近到機車行換(就是她買機車那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更換機油,用抽的,還是洩羅絲放的正確?

用抽的只是方便、
正確做法是卸螺絲、
才更換的澈底

网友D:
那根管子另一端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更換機油,用抽的,還是洩羅絲放的正確?

用抽的,只是方便,如果我是開店面,我會選擇抽的,但是,是用專用機器抽,而不是用 小賴 ,有一個抽機油,2~3千買的,
我一年下來,是能換幾罐幾油,所以拆螺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換不見得有工具,而且換下的廢機油也不知如何處理,所以烏骨雞學姐都是就近到機車行換(就是她買機車那 ...

有,絕對有,跳蚤市場,買,漏下來的機油,只要找有車行,或賣油的地方,都可以倒, ~~~~就看他願不願讓你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抽的只是方便、
正確做法是卸螺絲、
才更換的澈底

非常正確的觀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根管子另一端是哪?

這一根嗎,我改天 在特寫一下,要拆空濾,整組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根嗎,我改天 在特寫一下,要拆空濾,整組拆下

曲軸箱油器 經過油器分離器(通常設計在空濾)
氣體就回收經過化油器 油就會囤積在管子
這也比較符合環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一根嗎,我改天 在特寫一下,要拆空濾,整組拆下

我剛買的Z1三陽.也有這跟管子..問過機車行.說是水蒸氣..幾天就要卸放一次.不知是否正確?

補充:謝謝仙蒂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買的Z1三陽.也有這跟管子..問過機車行.說是水蒸氣..幾天就要卸放一次.不知是否正確?

要看多不多,通常是換機油,放一次,

网友D:
我的是從齒輪箱出來~~~山葉風光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從齒輪箱出來~~~山葉風光那顆

應該是這樣說,引擎蓋,有接一條,齒輪箱有接一條,接到空氣濾清器內,

网友:
換完機油後.機油要倒哪應該是蠻多人的問題.有些車行會結屎臉給你看.一副不爽讓你倒.以前我都拿去到公司的廢油桶

网友E:
大大這罐機油我也用過~騎起來覺得太悶了,油耗也蠻醜的
雖然我G4從親戚那接手來就很會吃機油n_080|
因小弟平常以機車代步,平均一個月騎一千公里,自己換機油比較還算

給大大參考我目前測試得心得 :
TOTAL HI-PERF 4T 10W50 催起來沒AGIP 10W50 悶,引擎輸出是飽和的聲音,蠻有加速力(平均吃400cc的機油
Shell ADVANCE ULTRA 4T 10W40  催起來油門超輕,引擎聲音不好聽,待速時震動震到後照鏡看不到,騎大約七百公里左右就難騎(平均吃550cc的機油
OKS 4T MOTOCYCLE RACING 15W50 騎起來像是10W40得感覺~震動還可以接受,到更換沒什麼衰退感,不過超貴n_102|(平均吃600cc的機油
total quartz 9000 energy 5w-40 催起來有Shell那罐順暢,又不太會震動,低速超好騎,加速引擎聲音又很飽和(平均吃500cc的機油
total quartz 7000 energy 10w-40 催起來比5W40稍重,騎起來算蠻順暢,也是裡面最便宜的機油 (平均吃500cc的機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這樣說,引擎蓋,有接一條,齒輪箱有接一條,接到空氣濾清器內, ...

就是引擎PVC和齒輪箱通氣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這罐機油我也用過~騎起來覺得太悶了,油耗也蠻醜的
雖然我G4從親戚那接手來就很會吃機油
因小 ...

好嚴重的吃機油

网友E:
對呀~目前把它當二行程養,騎五百公里把剩下的200到進去
這台是親戚免費送我的,不過從接手到現在30個月,光保養就花兩萬五千多~( 9成保養都是我自行處理)
就算扣掉基本機油+齒輪油保養4800+輪胎前後輪各兩次4000,也花一萬五上下,和這台車同等得價值...
不是很有動力去處理吃機油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呀~目前把它當二行程養,騎五百公里把剩下的200到進去
這台是親戚免費送我的,不過從接手到現在30個月 ...

你要不挑個時間,DIY把汽缸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不挑個時間,DIY把汽缸換了,

據當時車行跟我說這台汽缸的部分是終身保固,這型號是活塞環設計不良
小弟沒有電動得工具,也不知道引擎部分怎麼處理
如果要處理不知道大大方便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據當時車行跟我說這台汽缸的部分是終身保固,這型號是活塞環設計不良
小弟沒有電動得工具,也不知道引擎 ...

這個嗎?

网友F:
其實可以去五金行買專用的套筒一套也才不到一千元有找 維修車輛很好用
另外換下來的機油可以請垃圾車帶走 政府有在回收舊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可以去五金行買專用的套筒一套也才不到一千元有找 維修車輛很好用
另外換下來的機油可以請垃圾車帶走  ...

請問你試過嗎

网友G:
台中市政府所屬清潔隊會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對呀~目前把它當二行程養,騎五百公里把剩下的200到進去
這台是親戚免費送我的,不過從接手到現在30個月 ...

吃機油的問題處理
汽門油封先換過試試
換油封工作量少些
至少不用大拆引擎那大陣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吃機油的問題處理
汽門油封先換過試試
換油封工作量少些

我覺得是差不多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中市政府所屬清潔隊會收

在豐原有一個清潔隊中心,我改天拿去那裡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吃機油的問題處理
汽門油封先換過試試
換油封工作量少些

請問您是哪型車,如果是一體式缸頭,要下引擎才能拆缸頭,小弟剛換完,等整理好放上來分享

网友:
試過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您是哪型車,如果是一體式缸頭,要下引擎才能拆缸頭,小弟剛換完,等整理好放上來分享 ...

To :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 &
TO : changold2 大

報歉小弟沒說清楚

回覆先換油封工作量少些的意思
是天拆缸頭整理上半部
暫時不去拆活塞處理下半部,少這部份工作量(偷懶一下)
落不落整顆引擎還要看各類機車的工作手路空間而定
(速克達德塑膠車大多手路空間小,會落引擎。 檔車的缸頭拆接空間還夠,拆下缸頭可先處理汽門油封就好)

ps: 小弟沒有對4行程機車動過手
     只有家裡的汽車&2行程機車, 大拆整理過
     整理汽門油封一說來自於上述兩種交通工具的拆修經驗談
     剛好比照機車相關維修資訊提出

网友:
回收廢機油

1. 有環保定檢的機車行
2. 資源回收車

環保定檢的機車行,有拿環保署檢測機車的費用,所以不敢不收廢機油,
而其他機車行則要看老闆的"政策", 老闆愛怎樣就怎樣,不一定會收廢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