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P67 Extreme6可通電無畫面-補圖

楼主(2018-01-28):
華擎P67 Extreme6主機板Debug燈有時出現A3,然後開機無畫面,有時正常

出現A3

出現A3

网友:
A0-A7        IDE 或 SATA 裝置相關問題。請重新安裝 IDE 和 SATA 裝置。若問題仍存在,請清除 CMOS 並嘗試移除所有 SATA 裝置。

楼主:
獅大我有試過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我有試過還是一樣

現在只能先刷BIOS看看 再來就是在開機跟不開機的時候測量SATA線路電壓 也可先打阻值看正不正常
也有可能是橋虛焊機子熱了就正常
沒有圖紙跟點位圖 不知從哪裡開始測量

网友:
刷寫bios先。。一般a3 有部份是bios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