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32吋液晶顯示器 螢幕會不定時變黑

楼主(2018-01-28):
如主題 開機看了一段時間 突然變黑 ,關機一段時間再開機又可看
檢查基板電容都還OK,請問是否該換電容了,還是另有其他零件老化?
補充一下   關機--> 是要關閉110AC電源,( 如果用遙控器POWER OFF  則再POWER ON 也沒用)

网友A:
變黑你要先確認是否還有畫面(可用強光照射),還有要量測此三合一板所有電壓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黑你要先確認是否還有畫面(可用強光照射),還有要量測此三合一板所有電壓數據 ...

(變黑你要先確認是否還有畫面(可用強光照射))--> 等下次變黑時再來照照看
(要量測此三合一板所有電壓數據 ...)--> 問題是將蓋子打開 接上電源後又正常了 且幾個小時也沒變黑

网友:
可能有虛焊元件

网友B:
還在三年保固內吧! 快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在三年保固內吧! 快送修...

本來想送修,可能它怕被修理吧,最近幾天又乖乖的,沒有變黑屏,这種情況,不知到如何報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想送修,可能它怕被修理吧,最近幾天又乖乖的,沒有變黑屏,这種情況,不知到如何報修?

照故障狀況描述報修就好啦! 維修人員不會不知道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