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宏碁acer S241HQL 24吋LED液晶螢幕按鈕斷裂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28):
宏碁acer S241HQL 24吋LED液晶螢幕按鈕斷裂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宏碁acer S241HQL LED液晶螢幕.按鈕斷裂無法開機.

其實這案例算客制化維修服務.已事先與主人溝通完畢.只針對這部份維修.

液晶螢幕型號acer S241HQL

拆機.

主驅動板.

LED升壓恆流板.

當然最主要是針對這按鍵板作處理.

取下按鍵板.

由於此按鈕塑膠卡榫斷裂.主人長期使用尖銳物去戳按開關.導致按鍵分離也故障了.

換新SMD按鍵.

幸好主人這按鈕還留著.不然就沒辦法處理了.

使用UV膠接合.再照射紫外線光固化.如此方能牢牢地接著.

固化後按鈕測試.

組裝起來也沒問題.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UV膠真的很好用,不過我都是拿來黏我兒子的戰鬥陀螺的,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用三秒膠可能又會再斷裂,長久之計還是這樣比較好,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UV膠真的很好

网友A:
沒用過uv膠,好像很好用,有人說只適合透明的物體,如玻璃.壓克力。黑色塑膠用最多,有不同種類的uv膠嗎?

网友:
原來呀...原來是要用UV膠....
看來需要來準備一下了...
感謝分享..

网友:
UV膠好像粉好用,下次要買來玩玩!

网友:
真的有必要來買了,感謝坤哥

网友:
甲你粘雕雕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uv膠,好像很好用,有人說只適合透明的物體,如玻璃.壓克力。黑色塑膠用最多,有不同種類的uv膠嗎? ...

約略看了一下 UV膠
顏色有各式各樣的
有的還有分軟硬度
但能不能拿來作各種膠類作接合用途,要使用者去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