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請問KiCAD 裡如何 自建零件 以及 把官網零件庫 搬到LOCAL HARD

楼主(2018-01-28):
我目前用 KiCAD
iCAD 試試畫了個 直流電源供應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93-1-1.html
KICAD 畫出TQFP32 PDIP 轉接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63723-1-1.html

目前 卡關 在 如何自建零件 和  如何把官網零件庫 搬回家

查了網上 一堆資料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自建零件Lib於原理圖教學

KiCad How-to: Import '.pretty' footprint library from GitHub

那個看過了..還是...不懂  T_T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看過了..還是...不懂  T_T

有兩個連結
第一個是中文網頁,有local 元件的編輯與新建方式
第二個是掛網連線其它網路資料庫 影片簡介

您有疑惑的是哪一個 ?

网友B:
看看有沒有會員要來一系列KiCAD 教學大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沒有會員要來一系列KiCAD 教學大全

這個任務就交給Simon哥自行解決,然後再寫一篇如何快速進入KiCAD應用大全 ...

网友:
我的電腦也有裝 KiCAD 但是沒有在用,我的圖這幾年都是用 Eagle 來畫已經累積許多專案與經驗。
KiCAD 幾年前裝好試用了一下,功能是很齊全但有點不好上手有人說不夠人性化且網路上教學的文件與影片太少,當初我改用 Eagle 的原因是比較直覺容易上手且有問題時容易找到教學,我們不是天天在畫 PCB 圖的人有許多功能常常會忘記如何使用所以有教學文件很重要。
Eagle 的缺點是免費版限制 10 x 10 cm 且沒有 3D view 要轉 gerber 也比較麻煩。

新學一套 PCB 軟件一定會有幾個瓶頸,過了這了瓶頸後一定要筆記下來因為日後也還會忘記,樓主說的自建元件就是ㄧ個最常見的困擾,只能自己多加嘗試來解決。
ㄧ定要從畫原理圖慢慢的來熟悉整個作業環境,這是急不得的我記得當初學 Eagle 看教學做筆記也是花了三天的時間才學會。

如果過年時有時間可能會再來摸索 KiCAD,畢竟裡面有些功能吸引著我,如果學的好或許會上來 PO 教學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