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CD-EZF熱水瓶出水故障

楼主(2018-01-28):
箭頭標示處是接馬達的電源

已拜讀過WISH大和SIMON大的熱水瓶維修文,發現故障點不相同特上來麻煩各位高手賜教,
小弟有量測過按鍵電阻值正常,出水馬達另接12V電源時出水正常,若將出水馬達的電線與電路板分離可以量測到將近12V,可是若電路板接上馬達
,按下給水鍵電壓降到0V,鎖定解除的LED馬上熄滅,試了好多次皆如此後來把馬達改成串560歐姆接LED,按下則燈亮一切正常,想請問各位大大
們這種情況可能是哪個零件故障?

楼主:
很抱歉不太會操作發文,貼圖重複了

网友A:
馬達內部槳葉
結垢卡住轉不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內部槳葉
結垢卡住轉不動 ?

有用另一顆馬達測試也是無法提供電源,只有低耗電的LED可以正常

网友B:
110V電源進來到馬達之前的元件查一下。

网友:
推測 C1 或 C3 不良
導致功率不足~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7043-1-1.html

建議C1到C5大顆電容都換一換吧~

网友C:
RY1的繼電器看看有沒正常(線圈訊號,接點)

网友D:
銅箔面 R29 處銅箔看看有無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Y1的繼電器看看有沒正常(線圈訊號,接點)

謝謝,有將R1繼電器卸下外加12V電源測試結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銅箔面 R29 處銅箔看看有無斷路

應該是拍照反光的問題,銅箔面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電源進來到馬達之前的元件查一下。

我個人是猜測BP5035查datasheet是將110轉12V,可惜台中電子街買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個人是猜測BP5035查datasheet是將110轉12V,可惜台中電子街買不到

Spec說這一顆可以提供200mA的電流~建議可以先用60ohm、3W的電阻試試電流達不達得到來判斷好壞~話說,也可以試一下推動馬達需要多少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ec說這一顆可以提供200mA的電流~建議可以先用60ohm、3W的電阻試試電流達不達得到來判斷好壞~話說,也 ...

謝謝各位的幫忙。我從bp5035的DC腳直接拉線接馬達就跳電了,由此判斷應是它掛掉了,這零件市面上買不到可見象印在這地方留一手,雖然無法完修還是很謝謝各位先進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我從bp5035的DC腳直接拉線接馬達就跳電了,由此判斷應是它掛掉了,這零件市面上買不到可 ...

1. 對岸買 看看

2. 或參考
   BP5035 / BP5035-5    Power Module AC / DC converter
ROHM BP5035 datasheet
   看真的是這顆問題 ,還是週邊元件出問題

3. 或自行作代換電路取代它

网友F:
重點先放在 C2,R2,C4 的檢查。再來才做 adaptor 即 BP5035 壓力測試 (最少80%)。
注意到的是這是 -12V 輸出,接錯會跳電的。C4 兩端即是低壓輸出端。

若不是電源問題,再向後面的負載端找故障點。確認為電源模組的問題後,
請隨便找一顆「隔離式」的 adaptor 代上即可。 +12V 拉回火線正極即 C2 的正極,
GND 就變成 -12V 輸出,應接至 C4 的負極。

清楚掌握了電路原理後,維修工作就能得心應手。

楼主:
謝謝ericchou大,小弟正有此意,想外加12v變壓器電源直接驅動給水馬達,

网友B:
可以去露天買殺肉零件。

网友:
真是高手出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露天買殺肉零件。

謝謝單晶片老大的提醒,用一模一樣的零件其實是最省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這類降壓模組外掛上去即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668831c1YLr59G&id=552800 ...

謝謝wet大大,還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改,這是我姐姐借我練技術的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點先放在 C2,R2,C4 的檢查。再來才做 adaptor 即 BP5035 壓力測試 (最少80%)。
注意到的是這是 -12V 輸出 ...

謝謝gsm7大教導,小弟功力不足+12V改成-12V這等功力對我而言等級差太多了,您教導的知識小弟先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gsm7大教導,小弟功力不足+12V改成-12V這等功力對我而言等級差太多了,您教導的知識小弟先收下了

沒有那麼困難,這通常只是因為基礎知識未建立完整才產生的誤會。

"隔離式" AC-DC 適配器,單電壓輸出模組,若是以正極為電壓參考接地,那負極就成為負電壓輸出。
反過來說若是以負極為電壓參考接地,那正極就成為正電壓輸出。

比如說,一般輸出會寫成 +12V 與 GND,將電表紅棒接 +12V,黑棒接 GND,錶頭就會顯示 "12"
反過來接,將電表紅棒接 GND,黑棒接 +12V,錶頭就會顯示 "-12" 就只是如此而已。
那為什麼大家都寫成 +12V 與 GND,而不會寫成 -12V與 GND 呢?這是人的習慣與應用範圍大的關係。

詳細解釋就是這樣。不過因為時間有限,所以不可能每一篇都會這麼交待。要看機緣了。
上些這些文字還可以更詳細的講解,寫上個幾百萬字不是問題,不過那不太可能,一般就是請去翻書或上課。

脾氣比較大的人,搞不好還會在最後加上 Fxxx Txx 這類字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