軌道燈電子變壓器維修一閃即滅

楼主(2018-01-29):
日前老婆大人和我一起去回收場尋寶,她看到一個黑色軌道燈"燈罩"很漂亮(有網狀包覆)就一起拿回來後發現 沒有鹵素燈,於是把先前網路買的LED坎燈(5W)的裝了上去,哈!! 不亮!! 看看電路板 一個功率晶體已經 爆了!! 再量 保險絲也斷了 1.5歐姆電阻也斷路了,真是災情慘重!! 於是,拆東牆補西牆,找的一款類似的電路板進行"移植"手術,為了要維持整個軌道燈的外觀,送電前再次使用"電路保護神器"(串40瓦電燈泡)一送電居然燈光大亮,再查原來橋式整流有兩個二極體也短路了!! 真是好家在,要不是有 電路保護神器這下就要"放鞭炮"了!!

   一切就緒後送電,閃一下就滅了,再送電還是同樣的情形,情況時好時壞,最長沒有超過10秒鐘,翻箱倒櫃找到一個新的電子變壓器,結果燈泡正常!!
等了好一段時間,把電路畫了一下,在痞酷網裡面 2010 2012 都有網友PO 相關的維修資料,其中 雄爸 有提到"負載不足"會因為啟動後回授電流不足造成,於是把原先更換下來的 50W 鹵素燈給裝上去,測試,發現還是不亮!! 再試幾次期間"重大發現" 就是在-V 接功率電晶體的E級上,有小小火花產生" 於是把電路板"刮乾淨"重新上錫,哈哈哈!! 亮了,亮了很久,應該是正常了!!

   結論是: "雄爸說的 因對銅箔接觸不良電阻導致負載過低,回授感應電壓不足以驅動電晶體導通" 感謝WISH 大一直辛苦維護此一網站,感謝 雄爸 感謝相關網友提供寶貴經驗...

FIX2010大畫出來的電路圖

殺肉電路板

測試的鹵素燈

實際使用的功率約6W(這也是回收場買的)

网友A:
恭禧完修...

如果 你要用50W嵌燈,以下這篇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16&pid=8079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禧完修...

如果 你要用50W嵌燈,以下這篇給你參考...

JASON大: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話說你們家附近的回收場怎麼那麼多好東西?

我家附近的都只有紙和金屬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你們家附近的回收場怎麼那麼多好東西?

我家附近的都只有紙和金屬類  ...

蔡總他們那裡寶物更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恭禧完修...

如果 你要用50W嵌燈,以下這篇給你參考...

用220V嵌燈接110V,應該會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220V嵌燈接110V,應該會更耐用!

感謝提供 另一種思維

用220V嵌燈接110V 是可以...
功率(W)問題要考慮一下

因為 220V 50W接110V,電流電壓都變一半
P=(1/2)V*(1/2)I=1/4*VI
功率(W)只剩原來1/4,50W變12.5W可能會太小(不夠亮)

一般好像找不到比50W更小的
也許220V100W接上110V變25W(100/4)
也是不錯的idea,而且應該會更耐用...

网友D:
請問 負載的波形是方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20V嵌燈接110V,應該會更耐用!

哈哈哈,之前我師傅給我一些220V的坎燈,接110V只有輸出 6V !! 很慘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負載的波形是方波嗎?

沒有量過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之前我師傅給我一些220V的坎燈,接110V只有輸出 6V !! 很慘不能用!!

我沒試過,所以220V的坎燈只能接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