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Power 接光碟的 sata 電源線接頭處燒毀冒煙!

楼主(2018-01-30):
PC 開機時冒出大量的煙,斷電後拆機檢查, Power 接光碟的 Sata 電源接頭燒毀,

請問接光碟的 sata 電源線為何會燒毀,是短路嗎? sata 電源線接頭為何會短路?
sata 電源線接頭短路, power 所提供的一切(過電流、過載....等)保護措施,無法預防接頭燒毀冒煙甚至火災,在電源接頭達到一定溫度時,讓其斷電嗎?

网友A:
現在的 POWER 很多都是高電流的輸出 !

當你的設備出現異常時 , 但其電流並未超過額定 !

所以無法有效的斷電保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 POWER 很多都是高電流的輸出 !

當你的設備出現異常時 , 但其電流並未超過額定 !

這樣就很矛盾!

Power 都標榜甚麼. XXX.保護的一大串,結果輸出有短路, POWER 卻無法自動斷電,過電流保護,是要幾 A 才會自動斷電?

网友B:
你有用轉接線嗎?  有用轉接線很容易起火燒焦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用轉接線嗎?  有用轉接線很容易起火燒焦唷~

樓主在這邊也問了同一篇哪,他沒用轉接線,直接接電源供應器的線.

燒毀這問題記得之前有人說是因為SATA規格的問題,電極間的距離比較小
所以容易出包,當然,要像原價屋網站說的,是因為用了SATA轉接線才燒起來也不是不行
畢竟做工不良的線材,更容易短路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就很矛盾!

Power 都標榜甚麼. XXX.保護的一大串,結果輸出有短路, POWER 卻無法自動斷電,過電流保 ...

你可以做個實驗 , 相同的負載 , 如果先掛上後再起動 POWER 可以順利起動 !
但如果是起動後再掛上 , 有時就會直接跳保護 !

會燒成這樣有時不是短路造成的 , 當接觸不良時 , 即使電流不高 , 但常時間的積熱 , 亦會造成燒毀的情形

奇怪的味道 !!(一)
http://bbs.pigoo.com/thread-35442-1-1.html

奇怪的味道!!(二)
http://bbs.pigoo.com/thread-35449-1-1.html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15
牛也中招過... 原因不明...
還好人就在旁邊, 沒事就是..

网友:
要看你電源供應器,買到什麼等級,

网友:
這不能怪power,12V是大電流共用的,要怎麼保護? 燒掉應該是光碟機的問題居多,電容短路了,結果是電阻最大的接頭撐不住

网友:
我也幹過一件傻事,想用PSU大電流來抓短路的MLCC,
結果短路沒抓到反倒是看到PSU線冒出裊裊輕煙,也沒進保護啊!!

网友:
還好掛的是光碟機
如果掛的是硬碟機
就真的要哭哭了

网友:
也許是接頭絕緣皮內的電線有斷線造成短路不斷產生火花造成 !

网友C:
這應該是接頭没接緊,電流過大時間久了便...............

网友:
我用過T牌的power~會進保護,我故意用1A fuse短路12V,剛觸發主機板的power switch,power馬上關電,fuse沒斷~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接頭没接緊,電流過大時間久了便...............

這才是真正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才是真正的答案!

對啊!接頭没接緊的話,電壓會下降電流上昇過熱..........

网友E:
因為SATA接頭是3.3V-GND-5V-GND-12V這樣排列,因為電源與GND很接近,當其中有兩支針碰在一起時,會因為未觸發到過電流/短路保護而電源繼續工作,但此時流過的電流已經足以燒毀接頭
電源供應器只要輸出電壓電流未達保護動作範圍,它才不管你是負載抽大電流還是啥東西短路造成的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接頭没接緊,電流過大時間久了便...............

看來接頭沒偛緊及短路,可能就是冒煙燒毀的主要原因
多年的老機器,接頭氧化造成接觸不良也可能是原因...

要預防,不知該如何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為SATA接頭是3.3V-GND-5V-GND-12V這樣排列,因為電源與GND很接近,當其中有兩支針碰在一起時,會因為未觸 ...

狼兄 多年來陸續有聽聞 sata 電源接頭燒毀事件,其中也包括知名品牌的 Power ,不知 Power 廠商是否有針對這問題作防範措施?

畢竟,燒設備事小,引起火災甚至鬧出人品,事情可大條了

网友:
電源測試系統(ATE)  , 是用電線短路法
實際使用 , 線太長有電感
就非電阻性 反饋 , 可能會失誤
有時 爆炸太多 ,   跳過不測了

電力電子測試解決方案 用於測試電腦 /伺服器/電信電源、
適配器、充電器、背光逆變器和 UPS等電能轉換的產品。
也用在測試在綠能節電相關的LED電源驅動器、光伏逆變器、
電能調節器(PCS) 、電動車充電器/充電樁/驅動器和燃料電池等。

网友:
SATA接頭你仔細看一下燒焦部份應該是+12V黃線跟0V黑線連接處燒焦,燒壞的只有連接器,連接設備並沒有故障,更換聯接器就可修復,這個故障應該是因為電源連接器塑膠水解造成的,是一種軟質塑膠的SATA連接器,建議剪除這種連接器不要留在電源上以免造成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兄 多年來陸續有聽聞 sata 電源接頭燒毀事件,其中也包括知名品牌的 Power ,不知 Power 廠商是否有針 ...

很難防,因為有很高耗電的顯卡與處理器,過電流防護必須要以最大電流輸出加上容許超額值來設定
一些大單路12V的OCP基本上跟OPP動作點相同,對於這種線材末端短路造成的電流上升根本沒有任何防護能力

如果真的要防,在線上加上保險絲或是Circuit Breaker還比較有用,只是也要抓好線上裝置的電流消耗量

网友:
我最想知道的是:電源供應器的樣子?

网友:
接點不夠緊..材質導電性,皆是原因,塗上街點油,不之能否改善。

网友:
收到多件了 不一定是沒接好 個人感覺是塑料接頭不好 太軟了 POWER使用一年以後就會發現接頭處隆起 非一字型狀 愈是便宜的 POWER較容易發生  SATA接頭 選硬一點的 硬碟也有案例的 SATA接頭使用時插入端 不要讓線自然下垂 而是找束線和其他線束住 做支撐避免下垂延長接頭變形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