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eithley 2000 無法量測

楼主(2018-01-30):
這台從淘寶買的二手機,剛好出差順道帶回來

用了快10個月,就遇到問題無法量測

1. 畫面顯示

2.跑一下自我檢測
TEST:Build in test
BIT:AUTO
BANK:ALL

100.1~601.3 All fault

3. DCV ACV DCI....功能按鈕,按下後會沒有反應,機器呈現當機

4. 開機放久一點,有時候會正常

檢測過程
1. Check analog power rail
Check C148 +20V->PASS
Check C147 +15V->PASS
Check C131 -20V->PASS
Check C117 -15V->PASS

Check C151 +5V->PASS
Check C223 5V->PASS

2. Check digital power rail
Check C175 +5VD->PASS
Check C173 +5VDR->PASS
Check C107 +37V->PASS

3. Check VREF U141
From repair manual U141=LM399

Vref=6.75V~7.3V
Check C167 -0.2V->FAIL

還有另一個現象 VR112跟U139很熱,大約70度(忘了抓圖)

Finished

LM399 工作一陣子的溫度大約60度左右
旁邊的U139也沒那麼熱

後記
電路圖是38hot大陸網友抄出來的[台式] 吉时利Keithley 2000电路图
他的電路是舊版的線路
不同點在R271 TF-245這個電阻
舊版的有很高的幾率是這個電阻爛了,裡面有12組電阻,不一定全壞
新版電路的就把這個問題改掉
可以參考這個討論串Topic: Repaired: Keithley 2000

我發現其他人的7815 7915 都有散熱片
奇怪買的這台怎麼沒有,拍的時候不小心手遮到
有點燙 60度,要再買散熱片加一下

Model 2000 User’s Manual, Rev. F April 1999.pdf (1.61 MB, 下載次數: 17)

Model 2000 Repair manual, Rev. B March 1997.pdf (1.48 MB, 下載次數: 10)

网友:
1.U141(LM399)基準電壓產生器,本身內含加熱器(恆溫用),故本體會發熱是正常現象
2.其兩端電壓C167(Vref=6.75V~7.3V),但Check C167 -0.2V->FAIL,故可推測其相關電路發生故障,再加上U139也會發熱,此基準電壓週邊電路可能有元件發生短路現象.